请问这个下载口要怎么焊接

楼主:
小白第一次尝试做四轴,用了一位大佬的PCB方案,但是在焊接时这个下载口不是插座式的,不知道这个下载口要怎么焊接,求各位解答,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遥控器

遥控器

飞控

飞控

飞控PCB

遥控器PCB

网友A(2025-01-25):
箭头指向的这个就是ST-LINK的下载端口, 就按照丝印接GND/CLK/SWD 三条线到ST-LINK或 J-LINK 对应的端口就OK了.

网友B:
不用焊接吧,做个下载的排针

网友C:
这个焊盘间距目测2.54mm,只可用排针,装XH2.54附近空间不够。另外你把焊盘孔径画小了,至少得1mm。

网友D:
是排针,1X5的排针,2.0或者2.54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箭头指向的这个就是ST-LINK的下载端口, 就按照丝印接GND/CLK/SWD 三条线到ST-LINK或 J-LINK 对应的端口就OK ...

是这样直接焊上去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用焊接吧,做个下载的排针

可那个地方不是过孔,排针插不进去的,难道是直接把排针焊在焊盘表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排针,1X5的排针,2.0或者2.54的

可那个地方不是过孔,排针插不进去的,难道是直接把排针焊在焊盘表面吗。我问了原作者,他说是飞线焊接但我不太懂具体怎么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盘间距目测2.54mm,只可用排针,装XH2.54附近空间不够。另外你把焊盘孔径画小了,至少得1mm。

可那个地方不是过孔,排针插不进去的,难道是直接把排针焊在焊盘表面吗,PCB是借鉴另一位大佬的,我问了他,他说是飞线焊接但我不太懂具体怎么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排针,1X5的排针,2.0或者2.54的

可那个地方不是过孔,排针插不进去的,难道是这样直接把排针焊在焊盘表面吗。我问了原作者,他说是飞线焊接但我不太懂具体怎么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那个地方不是过孔,排针插不进去的,难道是直接把排针焊在焊盘表面吗,PCB是借鉴另一位大佬的,我问了 ...

既然原作者说是飞线焊接,那就是原作者考虑不周。就目前状态只能用排线直接焊在焊盘上。

网友F:
可以用带弹簧针的下载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直接焊上去吗

你的下载线是公头
建议你焊排座上去
方便拔插

网友H:
没必要焊接,网上有带弹簧针探针。

网友I:
这就是画PCB的问题。直接放个过孔。

网友J:
直接把线焊上就行了或者杜邦线,一头孔,一头焊线一样的

网友K:
有贴片式的排针,这个是设计的问题,用插件要好些,看你st上面有标记那个引脚是什么呗,一般只用gnd,3.3,swclk,swdio,板子上也有丝印对着焊上去就OK了,

网友L:
用探针压住来烧录数据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焊上去,下载程序的时候用针顶住不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焊上去,下载程序的时候用针顶住不就行了

新手可能有压力,我方开始时都是直接焊杜邦线母头上去的

网友N:
你用他的方案都没做封装检查麽,
你没有金刚钻,很明显他的瓷器你玩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