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精密稳压电路

楼主:
既给单片机供电又给ADC提供基准电压。

网友A(2025-01-24):
这个7809加的太没水平了!

加了7809,得很高压差,电源才会有输出.

你还不如直接弄个电阻!

网友B:
都搞反了,应该三极管先初步,在用78L系列稳。效果更佳

网友C:
78系列3端稳压可以作为基准电压使用?

网友D:
这个电路非常好,下载下来以备后用。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E:
基准与系统供电还是需要分开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准与系统供电还是需要分开吧?

有些单片机的ADC基准和系统供电是共用的,比如STC15W4K48S4等。

网友G:
Q1 得发热严重吧,时间久了易坏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Q1 得发热严重吧,时间久了易坏掉的。

要用散热器

网友H:
有没有实测一下VCC4~6V的时候右边是恒定5V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实测一下VCC4~6V的时候右边是恒定5V吗?

VCC4~6V不能恒定输出5V了,我的是VCC12V,Q1有散热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VCC4~6V不能恒定输出5V了,我的是VCC12V,Q1有散热器。

测试过了,这个电路还是有实用性的

网友J:
长期使用这个可调要仔细选型,普通便宜货尽可能避免

网友K:
STC很多型号的单片机,其ADC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所以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不知道实际改善有多大?

网友L:
跟电源接在一起 说明内部有参考源。不是直接用电源电压做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跟电源接在一起 说明内部有参考源。不是直接用电源电压做参考

对,是这样的,内部有参考源

网友M:
晕,精密稳压是与负载变化和温度相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跟电源接在一起 说明内部有参考源。不是直接用电源电压做参考

STC15W4K单片机的+5V电压微调的时候显示值也在变化,参考源不是应该恒定的吗

网友N:
嗯~ 78L09 有點多餘,TL431夠精密了。

网友O:
直接用7805就行,很多电器都是这样用的。
78系列稳压模块现在很便宜,保护功能也多。

网友P:
如果没有过流、短路保护,我不太敢用

网友Q:
经计算输出电压在5.2V到6.2V,换个5K的电位器,3-15V

网友R(2025-03-20):
效率非常低的降压电路,其实用78L系列的稳压模块就没必要用431+三极管了,二选一就可以做个不错的稳压器。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都搞反了,应该三极管先初步,在用78L系列稳。效果更佳

说的没错

网友S:
这个电路不能说毫无用处吧最起码够复杂成本够高性能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