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给个0--5V模拟量1:1单片机隔离电路

楼主(2025-01-26):
请大师给个0--5V模拟量1:1单片机隔离电路

网友A:
试用C87系列芯片

网友B:
运放的电压跟随器可以么

网友C:
5V太高了没现成的隔离运放,用AMC1301之类隔离运放再用普通运放放大下

网友D:
可以用AD215精密隔离放大器,就是价格高。

网友D:
百度搜A7840,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