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计算

楼主(2025-01-29):
请教42步进电机转角1.8度,主轴转轮直径30mm,求每步弧长是多少啊? 是360/1.8*弧长=周长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弧长等于周长除360度乘1.8度。

网友B:
按脉冲数计算

网友C:
πXdX1.8/360=0.47123889mm

网友D:
你需要精确每步对应的弧长吗?总的说没错,但其实每步的转角不是一样的啊,如果非常精确使用就不能这么算。

网友E:
转轮周长:
C=π×d →
C=π×30≈3.14159×30=94.2477mm
每步弧长:
L=(θ/360)*C →
L=1.8/360*94.2477≈0.47124mm

楼主:
谢谢提供的计算方法,祝大家新年快乐!工作顺利!挣多钱钱!

网友F:
本题可根据弧长公式(其中为弧长,为半径,为圆心角弧度数)来计算。计算过程如下:
将角度转化为弧度:已知电机转角为度,因为度弧度,所以度转化为弧度是弧度。
计算半径:已知主轴转轮直径为,则半径。
计算每步弧长:根据弧长公式,可得每步弧长。
故 42 步进电机每步弧长约是。

网友G:
c语言不是默认弧度制吗?把1.8°转换成弧度,乘半径就是弧长。

网友H:
πXdX1.8/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