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051U和AI8051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1-30):
STC8051U和AI8051U有什么区别?与普通的STC89C51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8051U与89C51的区别等于Win11与XP的区别。
STC与AI的区别没有明显差异,具体区别与固件版本有关。

网友B:
STC8051U和AI8051U是一样的.
与普通的STC51单片机区别是用C251编译器, 晶振可以到44Mhz. 比普通的STC51单片 机要快, 且功能更多.

网友C:
刚出来叫 STC8051U 后来改名叫 AI8051U,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与普通 STC89C51 完全不一样,
STC89C51 是 8位单片机,用 KEIL C51 就能编译程序。
STC8051U 是 32位单片机, 需要用 KEIL C251 来编译程序。

网友D:
无区别,跟老款的,性能更强,兼容32位

网友E:
STC8051U和AI8051U是同一个芯片,没有区别。
8051U与普通的STC89C51相当于法拉利跑车和自行车的区别。

网友F:
一样,如果跟原版51比的话,相当于超音速飞机和走路速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