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编程~香香香

楼主(2025-02-03):
将你的想法和要求甩给DeepSeek它就会给出代码,仿真后如有错误将错误信息反馈它会修改程序,直至仿真通过。
下面是向DeepSeek提出的要求:

用AVR汇编语言(AVRASM)编写程序采用前进3步退2步方式运行正向阶段--向A点进发电机正转3秒-停0.5秒-反转2秒,净进1秒距离;(期间不断检测A点是否触发,触发则退出正向阶段进入反向阶段)反向阶段--向B点进发电机正转3秒-停0.5秒-反转2秒,净进1秒距离;(期间不断检测B点是否触发,触发则退出反向阶段进入正向阶段)正向阶段-反向阶段运行3次后停止电机。
DeepSeek经过深度思考后给出初步程序(初步程序略)

经过2次仿真反馈错误信息修改,DeepSeek给最终程序:

/*程序说明:
使用Timer1比较匹配中断实现精确计时(1ms中断)

通过phase变量跟踪当前运行阶段(正向/反向)

step变量控制三个运行步骤:正转-停止-反转

counter变量记录剩余循环次数(3次完整循环)

电机控制逻辑:

正向阶段:PB0正转,PB1反转

反向阶段:PB1正转,PB0反转

传感器检测在main循环中持续进行,使用上拉电阻和低电平触发

当检测到传感器触发时立即切换运行阶段并更新计数器

完成3次完整循环后停止电机并禁用中断*/

.include "m328Pdef.inc"

.def temp = r16
.def phase = r17    ; 0:正向 1:反向
.def step = r18     ; 0:正转 1:停止 2:反转
.def counter = r19  ; 循环计数器
.def timerH = r25   ; 定时器高位
.def timerL = r24   ; 定时器低位

.equ MOTOR_PORT = PORTB
.equ MOTOR_DDR = DDRB
.equ MOTOR_A = PB0
.equ MOTOR_B = PB1
.equ SENSOR_A = PD2
.equ SENSOR_B = PD3

.cseg
.org 0x0000
    jmp reset
.org OC1Aaddr
    jmp TIMER1_COMPA

reset:
    ldi temp, HIGH(RAMEND)
    out SPH, temp
    ldi temp, LOW(RAMEND)
    out SPL, temp

    ldi temp, (1<<MOTOR_A)|(1<<MOTOR_B)
    out MOTOR_DDR, temp        ; 设置电机控制引脚为输出
    cbi MOTOR_PORT, MOTOR_A    ; 初始停止状态
    cbi MOTOR_PORT, MOTOR_B

    ldi temp, 0
    out DDRD, temp             ; 设置传感器引脚为输入
    ldi temp, (1<<SENSOR_A)|(1<<SENSOR_B)
    out PORTD, temp            ; 使能上拉电阻

    ldi phase, 0               ; 初始相位:正向
    ldi counter, 6             ; 循环计数器
    ldi step, 0                ; 初始步骤:正转

    ; 配置Timer1 (CTC模式, 1ms中断)
    ldi temp, (1<<WGM12)|(1<<CS11) ; CTC模式, 预分频8
    sts TCCR1B, temp
    ldi temp, HIGH(1999)       ; 16MHz/8/(1999+1) = 1kHz
    sts OCR1AH, temp
    ldi temp, LOW(1999)
    sts OCR1AL, temp
    ldi temp, (1<<OCIE1A)      ; 使能比较匹配中断
    sts TIMSK1, temp

    sei                        ; 全局中断使能
    rcall set_motor            ; 初始电机状态
    rcall set_timer            ; 设置初始定时

main:
    ; 检测传感器
    sbic PIND, SENSOR_A        ; 检测A点触发
    rjmp check_B
    cpi phase, 0
    brne check_B
    rcall switch_phase         ; 正向阶段检测到A点

check_B:
    sbic PIND, SENSOR_B        ; 检测B点触发
    rjmp main_loop
    cpi phase, 1
    brne main_loop
    rcall switch_phase         ; 反向阶段检测到B点

main_loop:
    rjmp main

switch_phase:
    cpi counter, 0             ; 检查循环计数器
    breq stop_motor
    dec counter                ; 减少循环计数

    ldi temp, 1
    eor phase, temp            ; 切换相位
    ldi step, 0                ; 重置步骤
    rcall set_motor
    rcall set_timer
    ret

stop_motor:
    cbi MOTOR_PORT, MOTOR_A    ; 停止电机
    cbi MOTOR_PORT, MOTOR_B
    cli                        ; 禁用中断
LOOP:
    rjmp LOOP

set_motor:
    cpi phase, 0
    breq forward_phase

reverse_phase:
    cpi step, 0
    breq rev_forward
    cpi step, 2
    breq rev_backward
    ret

rev_forward:
    sbi MOTOR_PORT, MOTOR_B    ; 反向阶段正转
    cbi MOTOR_PORT, MOTOR_A
    ret

rev_backward:
    sbi MOTOR_PORT, MOTOR_A    ; 反向阶段反转
    cbi MOTOR_PORT, MOTOR_B
    ret

forward_phase:
    cpi step, 0
    breq fwd_forward
    cpi step, 2
    breq fwd_backward
    ret

fwd_forward:
    sbi MOTOR_PORT, MOTOR_A    ; 正向阶段正转
    cbi MOTOR_PORT, MOTOR_B
    ret

fwd_backward:
    sbi MOTOR_PORT, MOTOR_B    ; 正向阶段反转
    cbi MOTOR_PORT, MOTOR_A
    ret

set_timer:
    cpi step, 0
    breq set_forward_timer
    cpi step, 1
    breq set_stop_timer
    cpi step, 2
    breq set_backward_timer
    ret

set_forward_timer:
    ldi timerH, HIGH(3000)     ; 3秒定时
    ldi timerL, LOW(3000)
    ret

set_stop_timer:
    ldi timerH, HIGH(500)      ; 0.5秒定时
    ldi timerL, LOW(500)
    cbi MOTOR_PORT, MOTOR_A    ; 停止电机
    cbi MOTOR_PORT, MOTOR_B
    ret

set_backward_timer:
    ldi timerH, HIGH(2000)     ; 2秒定时
    ldi timerL, LOW(2000)
    ret

TIMER1_COMPA:
    push temp
    in temp, SREG
    push temp

    sbiw timerH:timerL, 1      ; 递减定时器
    brne timer_exit

    inc step                   ; 切换步骤
    cpi step, 3
    brlo step_ok
    ldi step, 0                ; 重置步骤循环

step_ok:
    rcall set_motor            ; 更新电机状态
    rcall set_timer            ; 设置新定时值

timer_exit:
    pop temp
    out SREG, temp
    pop temp
    reti

根据程序画好电路图仿真通过!

除了要求用AVRASM还试了WINAVR和bascom avr编程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兄弟们~~这这也太太简单了么!呵呵~~编程这玩意可以随便搞了。

网友A:
自从有了Ai,我基本都是借助ai写个大概,再自己改改,当然,有些时候ai根本就写不成,特别是带精度的

网友B:
写代码我也试过,基本能用,不过啥时候它要是能把电路图给画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C:
可以画电路图的话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