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MAX7219 C代码

楼主(2025-02-04):
求一个51单片机与MAX7219通信显示的 C代码

网友A:
  现在AI时代的人,连“搜索”都不会用了么,,,,,
http://www.51hei.com/bbs/search. ... =yes&kw=MAX7219

网友B:
#在这void max7219_tx_16bit(uint8_t command,uint8_t in_data) {         uint8_t i = 0;                  CLK_7219 = 0;         CS_7219 = 0;                  //输入命令         for(i=0; i<8; i++)         {                 DIN_7219=(bit)(command & 0x80);                 command <<= 1;                                  CLK_7219 = 1;                 CLK_7219 = 0;         }         //输入数据         for(i = 0; i < 8; i++)         {                 DIN_7219=(bit)(in_data & 0x80);                 in_data <<= 1;                                  CLK_7219 = 1;                 CLK_7219 = 0;         }                  CS_7219 = 1; }  void max7219_init(void) {         max7219_tx_16bit(max7219_shut_down,0x01);                        //normal operation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ax7219_tx_16bit(max7219_disp_test,0x00);                        //normal operation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ax7219_tx_16bit(max7219_decode_mode,0x00);                //no decode mod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ax7219_tx_16bit(max7219_scan_limit,0x07);                //scan limit 0~7 le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max7219_tx_16bit(max7219_intensity,0x0A);                        //duty 17/32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里快速回复#

网友C:
包含MAX7219.h和MAX7219.c

网友D: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IN = P1^0;  // 数据输入
sbit CLK = P1^1;  // 时钟
sbit CS  = P1^2;  // 片选

// MAX7219寄存器地址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define INTENSITY     0x0A
#define SCAN_LIMIT    0x0B
#define SHUTDOWN      0x0C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i = 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 向MAX7219写入数据
void MAX7219_Write(uchar address, uchar dat) {
    uchar i;
    CS = 0;  // 使能MAX7219

    // 发送地址
    for(i = 8; i > 0; i--) {
        CLK = 0;
        DIN = (address & 0x80) ? 1 : 0;  // 发送最高位
        address <<= 1;
        CLK = 1;
    }

    // 发送数据
    for(i = 8; i > 0; i--) {
        CLK = 0;
        DIN = (dat & 0x80) ? 1 : 0;  // 发送最高位
        dat <<= 1;
        CLK = 1;
    }

    CS = 1;  // 禁用MAX7219
}

// 初始化MAX7219
void MAX7219_Init() {
    MAX7219_Write(SHUTDOWN, 0x01);      // 退出关机模式
    MAX7219_Write(DISPLAY_TEST, 0x00);  // 关闭显示测试
    MAX7219_Write(DECODE_MODE, 0x00);   // 不使用BCD解码
    MAX7219_Write(SCAN_LIMIT, 0x07);    // 扫描所有8位
    MAX7219_Write(INTENSITY, 0x0F);     // 设置亮度为最大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MAX7219_Init();  // 初始化MAX7219

    while(1) {
        // 显示0-7的数字
        for(i = 1; i <= 8; i++) {
            MAX7219_Write(i, i);
            delay(500);  // 延时500m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