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默认密码多少?是否可以改密码?

楼主:
数据库默认密码多少?是否可以改密码?

网友A(2025-02-05):
SQL 没有默认密码。

网友B:
系统管理员登录,进去里面自己修改

网友C:
用户名sa
密码dbo
试试看,能进不。

网友D:
如果身份认证配置了双模式,可以用本机管理员进入,再修改密码;MSSQL没有默认密码,不像oracle

网友E:
在安装的时候选择数据库用户名与密码或windows 身份验证,数据库认证模式是用户名默认sa,密码默认是空的,自定义密码时安装的时候填上。windows 身份验证就是用windwos 登录的用户名与密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员登录,进去里面自己修改

我是要连接C#的

网友F:
我连接C#的,需要密码才能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