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天微的例程配置的tm1628按键读取到的值一直是0xff,请教一下大佬们!

楼主(2025-02-09):
unsigned char Read_key(void)
{
    unsigned char c,i,j;
    STB=0;
        PM0 = 0b00000010;
    Tm1638_Write_Command(0x42);
        DIO=1;
        delay_us(5);
    for(i=0;i<5;i++)
        {
                for(j=0;j<8;j++)
                {
                        CLK=0;
                        key[i]=key[i]>>1;

                        if(DIO==1)
                        {
                                key[i]|=0x80;
                        }
                        delay_us(100);
                        CLK=1;
                        delay_us(2);
                }
                delay_us(5);
        }
        STB=1;
        CLK=0;
        DIO=0;
PM0 = 0b00000000;
}

网友A:
上个帖子说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原理图发出来看看吧。

网友B:
通过我用天微的经验,你看是不是你管脚定义有问题,

网友B:
你检查一下,接口的引脚有没有设置成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