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这种指纹的图案露铜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PCB上这种指纹的图案露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2025-02-11):
画出来的焊盘,做为封装放置,镀金以后就是这种效果.

网友B:
在立创EDA里 放置-图片 菜单功能里插入图片就可以

网友C:
图片,做不同的图层

网友D:
答案来自GPT-4o:

PCB 上这种指纹图案的露铜效果通常是通过 阻焊开窗沉金工艺 来实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阻焊开窗(Solder Mask Opening)
  • 在 PCB 设计时,去掉该区域的阻焊层(Solder Mask),让铜层暴露出来。

  • 由于 PCB 制造过程中,默认情况下覆铜会被绿油(或其他颜色的阻焊层)覆盖,所以如果需要裸露铜面,需要在设计时明确 去掉阻焊层

  • 这种方式下,裸露的铜通常会被抗氧化保护(OSP),以防止铜层氧化。

2. 沉金(ENIG, Electroless Nickel Immersion Gold)
  • 在 PCB 设计中,裸露的铜区域可以进行 沉镍金处理,即先镀一层镍(Ni),然后再镀一层金(Au)。

  • 这样不仅能防止铜氧化,还能提高焊接性和耐用性,同时带来高端的外观效果。

  • 这种方式广泛用于触摸传感器、电极、按键区域等需要稳定接触的部位。

3. 化学镀锡或喷锡
  • 另一种方式是采用 化学镀锡(HASL, 热风整平)化学镀银,但这种方式表面较为粗糙,不如沉金稳定。

PCB 上的指纹图案如何实现?

从你的图片来看,指纹区域是铜色的,可能采用的是:

  • 阻焊开窗+OSP(经济实惠,但长期可能会氧化)

  • 沉金工艺(高端、耐用)

  • 其他表面处理(如镀银,但较少用于此类设计)

这种设计通常用于电容式触摸传感器,可以作为心率、ECG(心电图)或生物电信号采集的一部分,结合 MCU 进行信号处理。

你是想自己设计类似的 PCB,还是研究现有的实现方式?

网友E(2025-04-25):
引用 网友D:
答案来自GPT-4o:

PCB 上这种指纹图案的露铜效果通常是通过 阻焊开窗 或 沉金工艺 来实现的,主要有以下 ...

废话一大片,还不如楼上一句话就明白了

网友F(2025-07-30):
很简单,先找个指纹图片。PCB里,先选择层为“Top solder”,然后点击菜单“放置”、选择“图形”,选择你想要放置的图片。最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