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2C6T6居然可以输出0.4-2V,这是真的吗?

楼主(2025-02-11):
STM8L052C6T6,48个引脚的单片机,看了别人的一个电路,他的PIN32引脚什么都没接,直接就是引出一根导线测试,这个PIN32引脚居然可以输出电压0.4-2V,我看了资料这个单片机没有DAC功能,他是怎么实现的?同时也用示波器测量了信号,就是一个纯电平信号,也不是PWM控制,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052 从型号看, 可能 支持  TN  液晶屏。  液晶屏需要 分段 模拟电压驱动, 所以 可以实现 类似 DAC。 我只是猜测, 仅供参考。

网友B:
IO接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对地,比如105,再并一个1M的电阻再测试,如果有电压再讨论。

网友C:
是32脚吗?32 脚是PF0/ADC1_IN24,然后“他的PIN32引脚什么都没接,直接就是引出一根导线测试”
你是用电压表去测这条线了吗?可能做为ADC输入,没有上下拉,没有外围电路,就是浮空脚,电压是不稳的,虚的。你接个10K的电阻对地,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