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改才成把这个电压检测出来

楼主(2025-02-11):
怎么改才成把这个电压检测出来?加正负电源吗

网友A:
提供给运放偏置电压,0电流时运费那个输出大约在ADC/2,这样就可以测正负电流了(包括交流),我大量使用此方法测交直流电流或电压。最好不要使用LM358这种运放,很差。推荐使用TP358A,单运放使用TP321A,或者使用TP5551-TP5552这种0失调的更好,均为单电源3~5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给运放偏置电压,0电流时运费那个输出大约在ADC/2,这样就可以测正负电流了(包括交流),我大量使用此 ...

输入给偏压,给运放负电源,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给偏压后面ADC不好处理,或者不稳定。

网友C:
必须是正负电源

网友C:
请把1k/10k 修改成20k/200k,抗共模干扰能力会大幅度提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给偏压,给运放负电源,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给偏压后面ADC不好处理,或者不稳定。

我大量使用单电源、给偏压的方式测量正负电压、电流或交流电压、交流电流,没发现不好处理,没发现不稳定。无数产品使用过的。

网友D:
运放的参考点上抬1.5V,使电流为0时,输出2.5V,通过ADC计算电压来判定电流的流向这样可以抵消LM358这种低端运放的输入偏移电压带来的误差,但如果你想要精密采样,还得是每个运放都要校正一次
这种电路在无刷电机电流取样中经常用到
这是是仿真电路

网友E:
有一种霍尔电流传感器单5V供电,当电流为0时输出电压2.5v,满量程输出4.5V。感觉精度不高。

网友F:
这个元件选型有问题,LM358无法满足微弱电压的检测,建议换一个高精度运放比如AD549系列。

网友G:
正负电源

网友H:
这种零偏置的电流检测电路跟运放IC有很大关系,各厂商的参数相差巨大。我碰到过同一个供应商提供的型号相同而批号不同的IC,参数也相差很大,有些要改偏置电压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你这个电路只可以检测GND流向PV-的电流,建议将LM358的4脚供电由GND改为PV-。LM358只是Vos大一点而已做个软件校零就好了,这个电路可以工作只是量程太大(4脚接PV-的前提下单片机ADC最大检测电压是5V的话量程是10A)导致分辨率不够采不了太小的电流。建议以后模拟电路的问题发到21ic,这里没有回帖提醒无法跟进你的追问(搞不懂为啥不加回帖提醒功能),再一个这里关于模拟电路类的回复质量普遍偏低不仅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反而会产生误导影响你的后续学习。

网友J:
现有 LM358 放大电路的增益 = (R56 / R55) + 1 = (10kΩ / 1kΩ) + 1 = 11,对于 50mV 输入,输出电压 = 50mV × 11 = 0.55V,还是较低。 改进方案: 增大 R56,减小 R55,例如: R56 = 100kΩ, R55 = 1kΩ,增益变成 101,输出电压 = 50mV × 101 = 5.05V,更容易处理。 直接换用运放增益更高的 INA826, AD620。

网友K:
请把1k/10k 修改成20k/200k,抗共模干扰能力会大幅度提高!电阻噪音会不会大了?

网友L:
换10uv vos的运放

网友J:
最直接的改进方式是替换LM358,使用专门的高精度仪表放大器,如 INA180、INA181 或 INA333,它们具有更高的共模抑制比(CMRR),适用于高侧电流检测,能够稳定放大微小信号。

网友J:
建议使用INA180或INA333替换LM358,以提高共模抑制能力和信号放大精度,或者增加前级放大和偏置电路优化LM358的放大效果。

网友M:
提供给运放偏置电压,0电流时运费那个输出大约在ADC/2,这样就可以测正负电流了(包括交流)

网友N:
lm358的精度是10mV,换成2mV的改善很多

网友O:
上专用的仪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