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CD4060实现1HZ输出

楼主:
别无它用,只是频率输出,共实验用,测试用0.5HZ脚输出接一个LED闪烁,指示电路是否正常,
最近做个频率计画板,顺便画了个频率测试板,发出来共享

网友A(2025-02-14):
我们产品中产生20K信号的电路,输出的是正弦波,波形质量不错。
理论上更改一些元件参数就可以变成1Hz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产品中产生20K信号的电路,输出的是正弦波,波形质量不错。
理论上更改一些元件参数就可以变成1Hz输出 ...

标记一下,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C(2025-04-27):
不错,一个二阶有源,再加个低通

网友D:
晶体可以考虑用32768的,输出2Hz,然后2分频就可以得到1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