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音箱用单片机模块修改启动模式

楼主:
       楼主在废旧店花15元买了一只20斤左右的拉杆音箱,刚买回来时,低电量指示红灯一直亮,其他无反应。经过多天的研究,发现是蓝牙模块3.3伏供电的电容导通所致的无法开机故障,更换后正常开机使用,充电电路用不了也不研究了。       每次开机的启动模式都是线路输入,我是要用蓝牙播放的,每次都要按按键就太麻烦了,只好研究这种办法来自动切换。
       如果不用自动切换了,单片机模块可以拔出。经测试还是比较吻合的。下面请看图片:

这是线路板内部

这是参考资料,就是靠这一点点分析才研究好的

自制单片机模块

指示灯

打上热熔胶,插在控制面板

音箱正面,欣赏一下我的杰作

/*由于拉杆音箱无法设置启动模式,比如上电时为线路输入模式,
每次都要按一下按键才切换到蓝牙模式;此程序可代按下按键。*/
#include "stc8g.h"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delayms(10000);/*等待电源稳定*/
        P5M0=0x3;P5M1=0x00;/*推挽模式*/P3M0=0x00;P3M1=0x00;//双向模式
        P30=0;P31=0;P32=0;P33=0;P54=0;P55=1;
        delayms(20000);/*上电亮灯,表示模块上电正常*/
        P54=1;/*关闭上电指示灯,表示单片机正常运行*/
        delayms(20000);/*等待拉杆音箱数码屏亮*/
        P55=0;P54=0;/*相当于按下按键,指示灯亮*/
        delayms(5000);/*保持一会电平*/
        P55=1;P54=1;/*相当于松开按键,指示灯灭*/
        while(1){}/*只需要参与上电流程,初始化就可以了,不用进大循环。*/
}
/*
之前每次上电都要按一次模式切换键,才能切换到蓝牙模式,这样比较麻烦。
模块刚上电时指示灯亮一下,等了一会又亮一下,表示自动按下按键完成。
模块正常情况下不用拆除,可以保持一直使用。按下时间可以从程序修改。
模块采用了STC8G1K08A单片机,目前剩余几个IO可以不用,也可作其他用。
P55接拉杆音箱模式切换键电阻处,按下时为低电平,可以在程序自行修改。
P54接LED指示灯输出低电平,LED正极串100到1KΩ电阻都可以,看亮度选择。
下载器接P30、P31。模块正常运行时供电接拉杆音箱+5V,不可以过压使用。

网友A(2025-02-12):
引用 网友B:
那用完,可以让单片机powndown,省电也是好处

网友B:
那用完,可以让单片机powndown,省电也是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