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极、数据正负都可以量出来,但是要实现快充要6根线,也就是需要把CC1、CC2脚也...

楼主:
正负极、数据正负都可以量出来,但是要实现快充要6根线,也就是需要把CC1、CC2脚也找出来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把CC1、CC2顶脚识别出来呢?(TYPEC口换成弹簧顶针)

网友A(2025-02-12):
实现快充是不是一定要有CC1、CC2脚?我看有些芯片也是不需要的???只要数据正负就可以实现快充?

网友B:
按照标准协议就是要CC1,CC2,如果是非标,那就什么都不用管,你想哪个脚做协议识别都行,问题就是标准协议充电头与充电线都不能匹配,只能用你非标的充电头与非标的线缆连接

网友C:
重要看协议,快充由来已久,在使用 MicroUsb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大量的使用快充了,那个时候,可没有CC1,CC2, 那时候的块充就是依靠 D+ D- 来实现协议验证的。所以,具体是否需要CC1, CC2 还是要看你用的什么快充协议。

网友D:
你拆一条没什么用的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或想办法通过转接口转成一条条的线来检查就知道了

网友E:
QC不用CC,直接用D+ D-

网友A:
引用 网友E:
QC不用CC,直接用D+ D-

也就是四根线就可以实现快充对吗?数据正负  电源的协议芯片和被充电设备的协议芯片握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拆一条没什么用的线来看看不就知道了,或想办法通过转接口转成一条条的线来检查就知道了

不是已经量出来了吗  就是电源正负  数据正负  CC1  五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