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接口是四根线,TYPEC接口是六根线才能实现快充,我们看到很多快充充电头也有US...

楼主(2025-02-12):
USBA接口是四根线,TYPEC接口是六根线才能实现快充,我们看到很多快充充电头也有USBA口,USBA口插入USBA接口线,另一头是TYPC接口,也就是USBA接口连接TYPEC口只有4根线,没有CC1、CC2引脚,是如何实现快充的?USBA口转TYPC口线是如何实现快充的?

网友A:
一般是在D+/D-线上有电阻,充电器识别到电阻后启动快充。

网友B:
另一个帖子已经跟你说了,关键看协议,而不是用什么头。像高通的QC协议,他就是只需要 D+D- 和 V+V- 四条线的,而Type-C 只是为了方便手机接入更方便的OTG设备,并不是为了快充而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充电线自然可以一头Type-A 一头Type-C 就能实现快充了。同样如果为了节约成本,或者消化库存,用micro-USB接口一样可以实现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