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积上看,USBA比TYPEC引脚更粗,而USBA最大能过2.4A,而TYPEC最大能过5A,这是什...

楼主(2025-02-12):
体积上看,USBA比TYPEC引脚更粗,而USBA最大能过2.4A,而TYPEC最大能过5A,这是什么原因?就因为TYPEC口有更多的管脚用作通讯协议?
分别什么情况下输出5V,9V,12V,充电器依据什么来决定输出多少V给被充电设备

网友A:
usba只有一对vcc和gnd引脚,typec则有四对vbus和gnd引脚。而且要看综合设计和支持的协议,不是单独看线号大小。

TYPEC有四对电源传输引脚,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TYPEC有四对电源传输引脚,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a只有一对vcc和gnd引脚,typec则有四对vbus和gnd引脚。而且要看综合设计和支持的协议,不是单独看线号大 ...

它是双面的,一次只有一面连接的哦!

网友C:
这是协议规定的,而不是USBA的极限,实际很多厂的魔改USBA就支持快充

网友D:
首先,存在限制的地方是线径和引脚接触面积,按触点接触面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达到影响所需最大电流的情况的,主要瓶颈是线径,其次为了更大的功率,电压一定的情况下需要更大的电流,为了降低电流就只能升高电压,在电气隔离达标的情况下是能够达到的,到了用电端就是看供电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