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单片机的这个电路有没有毛病?

楼主(2025-02-13):
问大家单片机的这个电路有没有毛病?高低电位分别驱动各自的LED.

网友A:
你的图显然存在错误,除非P0.0是凯漏输出模式,不然推挽输出的高电平直接作用在Q49的BE结上,要么单片机I/0烧掉要么Q49的BE结过流坏。 建议 在P0.0推挽输出到三极管基极加上一个10K电阻。还有图上Q64的集电极和发射极需要对调一下,不然高电平两个LED同时亮。

网友B:
Q64的C,E接反了。LED2不会亮

网友C:
Q64 EC 应该反接了吧

网友D:
不行,先在multisim里面把三极管的典型应用电路过一遍吧。

PNP管子的PN结直接把电源注入NPN管的B极了,直接烧管。

网友E:
Q64三极管电源接反了

网友F:
帮顶,我觉得用MOS管替换三极管比较合适,等待大师解答

网友G:
很明显不行,+5通过两个三极管的发射结之间到了GND,直接烧掉,和单片机么啥关系。像2楼那样也没用。
就是两个发光管,怎么还用上三极管了?如8楼,换成MOS也行真的行。但是直接驱动不是更好?并且空闲那么多口,干嘛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经仔细考虑改成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经仔细考虑改成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经仔细考虑改成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一塌糊涂,
兄弟要不你先了解一下三极管导通条件、自己的需求、网上的例程、电路课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经仔细考虑改成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这个下图是错误的,删也删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塌糊涂,
兄弟要不你先了解一下三极管导通条件、自己的需求、网上的例程、电路课程?

所以我要向兄弟您学习呀!不然怎么进步呢?哪怕是一点点!谢谢兄弟的回复!

楼主:
请教兄弟您是怎么修改的?我发的错图不会修改越搞越乱。您回复的这张图和前面原图我觉得还是不能成立,Q49永远处于导通状态。您看我新发的下方倒数第二张图是不是成立的?(倒数第一张图是错的删也删不了)

网友E:
单片机IO可以直接带动LED,三极管不需要。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对您的这个电路借鉴下面的解答我认为LED1会因为5V通过Q64的PN结再经两个1K电阻导通Q49而常亮,也就是P0端口一直处于高电位。您看我最下面倒数第二的电路会不会成立呢?倒数第一的电路是错的。另外您的前面的图改成现在这样是怎么操作的?教教我可以吗?我最下面的错图删也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IO可以直接带动LED,三极管不需要。

我的初衷是用I/O口驱动三极管点亮LED灯串,电流大一些。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要向兄弟您学习呀!不然怎么进步呢?哪怕是一点点!谢谢兄弟的回复!

基础知识是需要自己学习的,其它的可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基础知识是需要自己学习的,其它的可以交流。

您的建议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J:
Q64翻转一下。

网友K:
PNP晶体管集电极和发射极接线不正确。

网友L:
Q64以及LED接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