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入信号

楼主(2025-02-13):
%开关信号如何引入到5v的单片机IO里,需要传感器还是AD采集模块设计电路?

网友A:
直接连接就行吧,信号不是传感器提供的?距离远就加个光耦隔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接就行吧,信号不是传感器提供的?距离远就加个光耦隔离一下。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构不成回路

网友B:
开关信号就是按键
按键是如何接的
开关信号就如何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构不成回路

一个开关两条线,另外一条接GND怎么构不成回路?你想要什么样的回路?电流从IO出来,经过开关到GND这不是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信号就是按键
按键是如何接的
开关信号就如何接

不是开关,是%纯机械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是%纯机械式的

纯机械式就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开关两条线,另外一条接GND怎么构不成回路?你想要什么样的回路?电流从IO出来,经过开关到GND这不是 ...

是塑料的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开关,是%纯机械式的

给机械开关上并上一个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之类的用来接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信号就是按键
按键是如何接的
开关信号就如何接

我的是,塑料的不能直接相连

网友D:
电平转换,电阻衰减,二极管钳位都行

网友A:
大概是看懂了,就是楼主有个机械开关比如水龙头那种,要让单片机检测到开关的位置
那就后面安装一个微动开关,需要有一定压力,金属的可以用金属接近开关。或者塑料的,也可以,在对应位置粘一片铝箔胶布。

网友E:
ADC in 怎么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构不成回路

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F:
帖子看了半天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开关,有开关照片吗,发一下看看

网友G:
接一个接近开关或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H:
还是把具体的使用场景描述清楚点吧!这样方便别人提出建议!太宽泛的问题让人难以想到具体的方法!

网友I:
提问题的人好像基本电气都不懂?

网友J:
提问题让别人猜?

网友K:
入AD的IO口就行,用高阻输入模式。

网友L:
如果就是需要检测on/off这种开关信号, 就用行程开关这种接入3.3v或5v检测通断就行了.
如果要检测模拟型号, 才需要用AD转换器, 采样信号做好放大或衰减来匹配AD的输入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