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程序分开可以工作,为什么合到一起就不行了?

楼主:
大佬们,我这个程序控制电机和控制光照传感器,两个分开可以工作,为什么合到一起...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epmotor.h"
#include "key.h"

#define SPEEDMAX 1//设定步进旋转速度最大值
#define SPEEDMIN 5//设置步进旋转速度最小值

int stepmove=0;//步进电机旋转标志位,0为停止,1为旋转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light_value;
    char display_buf[16];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dir=0;
        unsigned char step=0;
        unsigned char speed=SPEEDMAX;
        unsigned char i=2,m;

    LCD_Init();               // 初始化LCD
    LCD_ShowStr(0, 0, "Light: ");  // 显示固定内容

    while(1) {

                key=key_scan();
//***************步进电机转停与转向控制模块
                        if(key==KEY1_PRESS)//按键一按下令步进电机旋转或停止
                        {
                                i++;
                                m=i%2;
                                stepmove=m;
                        }
                        if(stepmove==1)        //判断是否要让步进电机旋转
                        {
                                step_28byj48_control(step++,dir);
                                if(step==8)        step=0;
                                delay_ms(speed);
                        }

                        if(key==KEY4_PRESS)//按下按键四令步进电机反转
                        {
                                dir=!dir;
                        }
//*********步进电机速度控制环节
                        if (key==KEY2_PRESS)//按下按键二令步进电机加速se if (key==KEY3_PRESS)
                        {
                                if(speed>SPEEDMAX)
                                        speed-=1;
                        }
                        if (key==KEY3_PRESS)
                        {
                                if(speed<SPEEDMIN) //按下按键三令步进电机减速
                                        speed+=1;
                        }//通过每一步的延时来调节步进电机的速度

                                light_value = BM1750_ReadData();  // 读取光照值

                                if(light_value != 0xFFFF) {       // 有效数据
                                        sprintf(display_buf, "%5d lux", light_value);  // 格式化为字符串
                                        LCD_ShowString(1,7,display_buf);    // 显示数值
                                        //LCD_ShowStr(0, 1, display_buf);
                                        }
                                else {
                                        LCD_ShowString(1,7,"Error!");
                                        //LCD_ShowStr(0, 1, "Error!");     // 显示错误信息
                                         }
                                delay_ms(1000);  // 每秒更新一次

        }
}

网友A(2025-02-14):
长时间延时请不要用delay
这个delay_ms(1000);卡死了步进的输出

请改用定时器定时1ms 然后累计1秒标志位

网友B:
我也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