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使用SPI+DMA用LVGL作为GUI库刷屏发生碎屏数据错乱问题

楼主(2025-02-13):
在使用SPI刷屏时能够完美实现刷屏效果。但加入DMA后效果就如视频链接所示,数据产生错位,但又能马上恢复正常,以下是我的刷屏代码,请求帮助.
/**
* @brief   指定区域进行颜色填充
* @param   xs:起始列地址
* @param   ys:起始行地址
* @param   xe:结束列地址
* @param   ye:结束行地址
* @param   color:需要填充的颜色
* @retval  无
*/
void LCD_ColorFill(uint16_t xs, uint16_t ys, uint16_t xe, uint16_t ye, uint16_t *color)
{
    uint8_t count=0;    /* 定义传输次数 */
    uint16_t t = 1;
    uint32_t num, num1;
    num = (xe - xs+1) * (ye - ys+1);
    LCD_AddressSet(xs, ys, xe, ye);             /* 设置显示窗口 */
    SPI_Cmd(BSP_SPI_PORT, DISABLE);                     /* 失能SPI */
    SPI_DataSizeConfig(BSP_SPI_PORT, SPI_DataSize_16b); /* 设置SPI数据传输宽度:16bit */
    BSP_SPI_CS_Clr();
    SPI_Cmd(BSP_SPI_PORT, ENABLE); /* 使能SPI */
    while (t)
    {
        if (num > 25600)
        {
            num -= 25600;
            num1 = 25600;
            count++;
        }
        else
        {
            t = 0;
            num1 = num;
            if(count!=0)
            {
                color += (25600*count); /* 地址跟随自增 */
            }
        }
        BSP_DMA_ConfigC(BSP_DMA_Channel, (uint32_t)&BSP_SPI_PORT->DR, (uint32_t)color, num1);
        SPI_I2S_DMACmd(BSP_SPI_PORT,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BSP_DMA_Enable();
        while (1)
        {
            if (DMA_GetFlagStatus(BSP_DMAy_Streamx, BSP_SPI_DMA_TX_FLAG) != RESET) /* 等待通道传输完成 */
            {
                DMA_ClearFlag(BSP_DMAy_Streamx, BSP_SPI_DMA_TX_FLAG); /* 清除通道传输完成标志 */
                break;
            }
        }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BSP_SPI_PORT, SPI_I2S_FLAG_BSY) == SET); /* 检测发送完成SPI外设处于空闲状态 */
    BSP_SPI_CS_Set();
    SPI_Cmd(BSP_SPI_PORT, DISABLE);                    /* 失能SPI */
    SPI_DataSizeConfig(BSP_SPI_PORT, SPI_DataSize_8b); /* 设置SPI数据传输宽度:8bit */
    SPI_Cmd(BSP_SPI_PORT, ENABLE);                     /* 使能SP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