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的引脚需要几个?不同的快充协议需要的管脚不一样?那typec为什么同样的连接可...

楼主:
快充的引脚需要几个?不同的快充协议需要的管脚不一样?那typec为什么同样的连接可以兼容多种快充协议

1.SD59D24B控制四个MOS全桥变换升降压经过TYPEC输出给IP2366的充电板子充电,为什么进入不了快充?最大才5W,是没有握手到快充协议?用原装的手机typec线也是一样,显示的功率最大才5W

2.这里五根线接到触点,电源正负、数据正负、加一个CC1,不需要CC2也可以实现快充?

3.这里四根线电源正负、数据正负也可以实现快充?

网友A(2025-02-14):
CC1和CC2一起做协议是因为TYPE-C头可以正反插,你图中那个顶针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TYPE-C头换个方向插进去,原来的CC1连接顶针会连接到CC2.
也就是说,协议实际上只需要一个CC1或者CC2就可以完成协议握手。但你在主机端与接收端都要在CC1与CC2同时输出和输入握手协议,因为标准TYPE-C线是可以正反插的,我们并不能预先知道握手协议是从CC1走还是从CC2走,所以会有四种情况:主CC1-副CC1;主CC1-副CC2;主CC2-副CC1;主CC2-副CC2.
另外你的快充板子的USB口有没有可能就是正常充电输出,而想要快充输出,那要从板子上的TYPE-C接口输出?

网友A:
快充的标准现在有很多,如果想快充,请确定主机设备与从机设备都支持同一快充协议,如果一个支持PD一个支持QC,那是不能实现快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充的标准现在有很多,如果想快充,请确定主机设备与从机设备都支持同一快充协议,如果一个支持PD一个支持 ...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统一呢  请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1和CC2一起做协议是因为TYPE-C头可以正反插,你图中那个顶针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TYPE-C头换个方向插进去, ...

触点的定义已经出来了  就是电源正负  数据正负 CC1  没CC2 那这种情况如果要实现快充是不可能的吗?现在讨论触点的充电  不谈TYPE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