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控硅触发变压器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5-02-13):
求可控硅触发变压器的制作方法,另外,同样是初级 供电12V,频率100HZ以下,为什么有的初级才不超过30匝?这么低的频率,为什么匝数都不多?

网友A:
你的提问为什么这么奇葩?

网友B:
我见过初次级一样的只有10几圈的,因为脉冲很窄,所以圈数不太重要吧。触发比较稳定,只是成本较高

网友C:
你用工频变压器的思想去看待脉冲变压器了。

网友D:
电压低,频率低,变压器匝数多了成本增加吧。

网友E:
变压器是工频还是高频、是正弦波还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提问为什么这么奇葩?

遇到的都这样啊。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共模电感可以直接代用,注意同名端,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G:
这个主要看你用的磁芯或者铁芯材料的,一般匝数都不多,中频电炉上250A到3000A的平板可控硅脉冲变压器也基本通用,匝数比看使用频率,24V供电做整流可控硅变比2.:1到3:1,做逆变1:1.

网友H:
给你个可控硅触发变压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