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才整明白的单片机C语言语句

楼主(2025-02-14):
unsigned char a;

  //a=0;
port_mode();              // 将单片机所有端口配置为准双向弱上拉方式

        while(1)

        {

                P0 =~(1<<a++);                  // 第一次运行时 0000 0001<< 0 = 0000 0001

                //a++;

                //P0=~(1<<a);

                //a++;

           if (a==0x08)          // 允许左移8次。

                {

                        a=0;

                }

        }

这是一个流水灯的程序,其中P0 =~(1<<a++);这条语句我看了很久才弄明白。

1.困惑的是运算顺序 a应该先++,还是应该先位移?

通过语句分解和实验证明a是先进行左移运算,后进行自加运算的。

如果a先进行自加运算P0.0这个灯会一直不亮。被抛弃了。至于为什么会被抛弃,我在思考的这个阶段还没特别明白,能想到的就是那一位被抛弃了。

2.其次是1<<a,这条语句我一直理解为a左移了1位,其实是1左移了a位。弄明白这个语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P0.0会被抛弃了。a先自加1,a==1,1左移1位=0000 0010,再取反=1111 1101,P0.0位一直会是1(低电平导通),所以P0.0一直不亮。

3.为什么没有对a进行赋初值,那初值会是多少?是0吗?

经测试a的初值可以是0。但是a赋值大于8的时候灯就不会亮,因为if (a==0x08)时a=0,这里改成a> =0x08,a就可以是大于8的值。可是原程序a==0x08,a不赋初值也都可以运行,那a是怎么保证不大于8的?

网友A:
1、你的C语言需要加强。你可以去看一下C语言的运算符优先级。可以看到++是高于位移运算符的,只不过a++这种运算,它要求先参与运算,后进行自加。
2、程序直接初始化P0=~0x01。在循环中P0 = P0<<1|P0>>7。这样就可以循环移动了。比你添加一个变量a要清爽得多。
3、变量若被使用必须先初始化,这是个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C语言需要加强。你可以去看一下C语言的运算符优先级。可以看到++是高于位移运算符的,只不过a++这种 ...

感谢大神指点,基础知识的确差的很,需要从头开始,好好学习。

网友B(2025-03-28):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基础知识的确差的很,需要从头开始,好好学习。

对对对,a++是a的现在的值,先参与左边的运算,然后再自增。好像有个左结合右结合的说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基础知识的确差的很,需要从头开始,好好学习。

他的第一条对,后两条也对,但是太古板了,C语言是技巧的艺术

网友C(2025-06-03):
这个程序已经很简单了的噢 想必要学到非常高深的阶段需要学习数码管,LED灯,蜂鸣器,这才是你最终攻坚克难的关键噢

网友D:
我也不是很能看懂,可能是我还没学过单片机,对这个程序两眼一抹黑

网友E(2025-08-27):
A++,先用后加;++a,先加后用。不赋初值的变量从最小开始运行。

网友F:
哈哈哈 i+=(++i)+(i++) 这种经典烧脑请看 C语言教程-潭浩强
正式代码谁写这种。
以下代码ai优化过的,两句话就行
    while (1) {
        P0 = ~(1 << a);  // 直接使用a当前值进行移位和取反
        a = (a + 1) & 0x07;  // 利用位操作实现0-7循环计数
    }

网友G:
其实也无所谓,一些细节记不清的优先级,多打个括号就不会分辨不清了
代码嘛,能用就行

网友H(2026-02-04):
~(1<<a++) 的运算顺序是“先 1<<a,再对结果取反 ~,最后 a 才自增 1”。
因此 P0 = ~(1<<a++); 等价于
C
P0 = ~(1 << a);   // 用 a 当前的值做移位
a = a + 1;        // 然后 a 再自增
逐拍拆解:
取 a 当前值(假设为 0)。
计算 1 << 0 → 0x01。
取反 → ~0x01 → 0xFE。
把 0xFE 输出到 P0。
a 自增,变成 1。
下一次循环就轮到 1 << 1 → 0x02 → ~0x02 → 0xFD ……
如此 P0 依次输出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实现“单 0 跑马灯”。
AI回复

网友I:
楼主自学能力还是比较强,找个指导教师,进步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