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贴片无源晶振不起振

楼主:
STM32103C8T6最小系统抄板,样板正常,自己打板做的芯片供电正常,复位电压正常,程序下载正常,晶振电压不正常不起振。找不出原因。换过晶振芯片

网友A(2025-02-14):
加两个pF级电容

网友B:
二楼正解,没有电容就提供不了持续起振的能量,晶振不会持续起振

网友C:
这个是别人开源的,样板晶振正常起振,点亮0.96屏幕。说明不用加电容也可以正常起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别人开源的,样板晶振正常起振,点亮0.96屏幕。说明不用加电容也可以正常起振的

你先在旁边焊两个电容试试,浪费口舌有什么用?

网友D:
8M不振,首先查电路连接是否有误,比如晶振脚接错、无谐振电容,再查电源、mcu复位是否正常,再查代码中是否选择HSE。。基本上就这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别人开源的,样板晶振正常起振,点亮0.96屏幕。说明不用加电容也可以正常起振的

说的好像开源的设计就没问题似的。。样板是样板,批量是批量,哪怕10个有1个不起振都是说明很可能设计有问题,如果加负载电容能保证100%全起振,那么肯定加上好啊

网友F:
晶振质量不行

网友G:
我也觉得,楼主代码中是否选择HSE的问题。

网友H:
3脚的是陶瓷晶振, 内部相当于已有电容, 所以不用加小PF电容. 这种某一个宝还是有得卖的, 只是比较少.
更多的是普通二脚或4脚晶振.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二脚或4脚晶振, 是需要加小PF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别人开源的,样板晶振正常起振,点亮0.96屏幕。说明不用加电容也可以正常起振的

你试一下把他的芯片和晶振移到你的板子看看结果。
每个芯片和晶振质量都不是100%相同。加兩个pF级电容再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先在旁边焊两个电容试试,浪费口舌有什么用?

的确是这样,常规情况晶振旁边有两个电容。

网友K:
加上两个pf级10pf电容就可以了,还有PCB摆放线不能太远

网友L:
有的晶振内部有电容,如果开源项目用的是三条腿晶振,八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