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练习的单片机板子不小心烧坏了,请问还可以补救吗?

楼主(2025-02-14):
大家好,我手头有一块参加蓝桥杯单片机竞赛的板子,型号是CT107D+,但是因为不小心给电源口的电压太大,接近20V,导致板子无法正常使用。目前电脑检测不到ch340的端口,原本已经烧录的程序的程序也无法正常运行。我自己检查了一下,数码管和led还是能亮的,其他的目前不知道如何检查。现在想要根据原理图买一些元器件更换一下,尝试能不能修好,请问各位朋友这样做可行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电脑检测不到ch340的端口, 大概率就是这个USB转串口的IC坏了.  电源插头接入一个IN4004二极管, LCM317调整输出电压为5V或3.3v. 可以防止电源接反, 电源电压过高导致开发板IC过压损坏.

网友B:
修肯定是可以修的,如果只是瞬间接近20V,那芯片还能抗的住,如果是长时间加载近20V电压,多数芯片估计都被电压击穿,可以用排除法,先换MCU,烧录程序去测试其他模块的功能,模块功能正常,其对应的IC就没有问题,一旦功能异常大概率是IC损坏,电容电阻类的一般不会别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肯定是可以修的,如果只是瞬间接近20V,那芯片还能抗的住,如果是长时间加载近20V电压,多数芯片估计都被 ...

好的,感谢回复,电源接20V大约10秒左右,数码管和led灯一直乱闪,马上拔掉电源了。我感觉板子上有些电容坏掉了,我尝试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电容的阻值,发现有些电容的阻值接近0。我不知道如何确定电容是否损坏,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检测不到ch340的端口, 大概率就是这个USB转串口的IC坏了.  电源插头接入一个IN4004二极管, LCM317调整 ...

感谢您的回复,我尝试用ch340模块连接mcu的串口,然后烧录程序测试,但是isp软件一直卡在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请问这说明芯片坏了吗?

网友C:
10秒钟,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小,出现阻值为0这种情况,集成电路基本上都坏了。可以用排除法挑开供电VCC引脚来测量,运气好坏个别的集成电路,直接短路时,也许会保护一些体质强健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尝试用ch340模块连接mcu的串口,然后烧录程序测试,但是isp软件一直卡在。请问这说明芯 ...

从你发的开发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STC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安装, 没有晶振情况下,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的,就会导致ISP收不到单片机返回信号,从而卡死.

网友D:
你这个估计坏的件很多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排除了,如果有热风器还好点,没有的话比较费事。电容应该问题不大,我曾测试过标称耐压10V的最高75最低的到50V都没事。下次要是修好了就给输出并一个5.6V稳压管,如果工作电压异常会保护主板没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开发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STC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安装, 没有晶振情况下,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的,就会导致 ...

STC单片机如果未进行任何配置,单片机默认使用 内部高速高精度 IRC 作为系统时钟源,此时 无需外接晶振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开发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STC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安装, 没有晶振情况下,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的,就会导致 ...

这东西有内置震荡器

网友G:
他们都说51的皮实,量下输出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换一块带IAP的单片机,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那不是上位机有发送但是没有收到下位机返回的应答,要是串口线正常没错就先换个ch340确认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A:
我手上几个STC12C5A60S2 就是用了9v电源, 电源接通就坏. 后面加装了LM317稳5v以后, 就没再坏过了. 板上接9v电源时,哪些74H门电路都没坏. USB转串口的CH340也是过压容易坏.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开发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STC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安装, 没有晶振情况下,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的,就会导致 ...

是的,内部有高精度R/C时钟,不外接晶振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都说51的皮实,量下输出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换一块带IAP的单片机,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那不是上位机 ...

好的,我现在也想更改一下ch340试试。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要先把电路上坏掉的电容给换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现在也想更改一下ch340试试。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要先把电路上坏掉的电容给换掉?

这种故障通常是板上某一片IC或某几片IC承受不了高压而击穿损坏,测电源滤波电容两端呈短路状态不一定是电容损坏,而是IC内部短路。由于各IC耐受电压差异,弱者先击穿损坏从而拯救了其它IC,只要找出被击穿损坏的IC并更换就可以修复。将转换板取下,接通5V电源,测cC10或C27两端电压是否正常。如电压很低说明有元件短路。可用手指触摸(红外摄像更好)各IC和其它可疑元件是否发热发烫(注意防止烫伤),发现异常元件就取下,直到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回复正常。换新元件后板子基本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I:
输入电压太高,稳压电源坏,所以CH340坏,同一稳压电源下的所有IC基本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故障通常是板上某一片IC或某几片IC承受不了高压而击穿损坏,测电源滤波电容两端呈短路状态不一定是电 ...

您好,我测了一下C10和C27两端的电压,都是4点多伏,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从你发的开发板的照片, 可以看到STC单片机的晶振没有安装, 没有晶振情况下,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的,就会导致 ...

IAP系列单片机不需要晶振,也可工作。内置RC振荡器,和锁相环。比较另类

网友J:
每个芯片熏点松香上电烧机,尤其电源芯片。哪个化了就是那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回复,电源接20V大约10秒左右,数码管和led灯一直乱闪,马上拔掉电源了。我感觉板子上有些电容 ...

在10s左右的时间内,是能抗住的,另外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容档位直接测试电容的好坏即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输入电压太高,稳压电源坏,所以CH340坏,同一稳压电源下的所有IC基本全坏。

不一定,我都自己做各种板,有一回没注意把贴片的CH340C反着焊接,试机时一直连不上(也有10秒的时间吧),检查时才发现焊反了,拆下来后抱着试试看的的态度按正确的方向焊回上去,没想到能正常使用并一直使用下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我都自己做各种板,有一回没注意把贴片的CH340C反着焊接,试机时一直连不上(也有10秒的时间吧) ...

电压不同。常用的5V电压的器件大多数都可以随便接也不会烧,但用20V就呵呵呵

网友L:
首先,修是肯定可以的,最坏无非是一个个替换件并排除板上断点;
其次,数码管和LED是很能抗压的,有限流电阻5V和20V一样不死;
再次,电容在板测无电阻,大多是相关电阻击穿而非电容击穿造成。
建议:
1、先核心再周边,就是先将单片机取下另测试,然后再周边;
2、确定单片机核心板正常后,再分区断开(可划断或拆芯片);
3、板上的元件价格都便宜建议能换的全换掉,这样修起来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首先,修是肯定可以的,最坏无非是一个个替换件并排除板上断点;
其次,数码管和LED是很能抗压的,有限流 ...

有些电路的LED串联几k电阻,5v微亮30v也不会烧。

网友N:
这个板子看起来没dcdc电路,DC005应该是用5V适配器?修的话所有IC都换掉吧

网友O(2025-03-18):
从原理图上看,你板子上的芯片被烧的所剩无几了,再买个新的吧。不要有心理负担,设计这板子的人就是个XX,不是蠢就是坏。

网友P:
就这么几个元件的开发板坏了就放弃不修买新的?这种板子修不好也别玩编程了。一个优秀的
程序员不是只能坐在电脑前打代码,而是站立在扎实的硬件基础上的

网友Q:
换一块。以后电源要用5V的。

网友R:
厂家帮你修不?收个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