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字符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5-02-14):
以下是代码:
if(temp_18b20<=(WD*10))JDQ=0,LCD_ShowString(130,36,"f",white,black,24,1);  //显示字符
                 else
                 {
                   JDQ=1,LCD_ShowString(130,36,"P",white,black,24,1);
                 }
问题是条件变了字符“P和F”为什么会重叠,应该是被覆盖的! 标准字符

网友A:
请贴出LCD_ShowString的代码
如果LCD_ShowString内有其他函数
请一起贴出函数代码

网友B:
是不是显示子程序没有做消隐处理,两次显示才叠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出LCD_ShowString的代码
如果LCD_ShowString内有其他函数
请一起贴出函数代码

谢谢,自己大意了,LCD_ShowString();代码(叠加1改为非叠加0)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