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和mentor pads VX使用问题

楼主:
1.AD19  PCB  2D线想生成板框,怎么操作?

2.AD19里面如何将这个丝印转成椭圆呢?也就是和焊盘一样的轮廓,怎么操作?

3.AD19怎么样设置才能直接导入mm单位的DXF文件呢?目前只能选择mil,选择mm导入啥图形都没有,空的

4.AD19如何隐藏焊盘

5.Mentor pads VX这是CAD导进来的图,单位是mil只有mil才能导进来,那要转换成mm需要比例放大39.37倍(1mm=39.37mil)如何把所有元素也就是板框和内部的孔同步放大39.37倍呢?全选图形后比例因子都没法更改如果单独选中板框测试可以更改比例的请问怎么操作才能整体放大39.37倍

AD19 PCB 2D线想生成板框,怎么操作?

AD19  PCB 2D线想生成板框,怎么操作?.png

网友A(2025-02-20):
1.选中你要的板框线,快捷键D/S/D就可以了。如果选 中的不是封闭图形,可能会报错。
2.按偏移量,左右各半圆,上下两直线,搞定。
3.尽量按CAD文件的原单位导入。
4.单独隐藏某几个做不到,全局隐藏,快捷键O/D,再选Pads,点勾Hideen。
5.在CAD中先缩放好大小,再转进来会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