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I计算的四阶带通滤波器电压形同天地的原因

楼主:
    首先,我不懂也不会计算,直接用FilterPro做的四阶带通Sallen Key滤波器,在输入一个14V 电压频率为15KHZ信号时,求A,B,C三处的电压各是多少,用deekseep深度思考让它计算得出三点的电压分别是:A点电压:1.20V,B点电压:25.7mV,C点电压:0.66mV,几次计算结果都相差不大。用阿里的Qwen来计算出的电压分是:A点电压:14V,B点电压:13.3V,C点电压:11.97V。这两个AI分析后计算的结果可谓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而我认为FilterPro给出的图和元件参数应该不会有错,否则早都反映出来了,那么只能说上面这两个国内目前算是顶尖的AI对电路分析和计算的结果有问题,因为自己不懂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将Multisim仿真出来的三点电压:13.6V,2.24V,3.09V发给deekseep后它又算了遍后告诉我三处的电压分别是:14V,15.6V,13.9V,并将错误归结于电路拓扑误解,增益公式错误,结果也是水深火热;阿里的输出到半截就没反应装死,停止输出也不行新建对话也不行,只好关掉页面没让它计算了。请教下这究竟哪个靠谱还是两个都不靠谱?或者说我给定的图有错?本来还想跟着学习学习,这要是都不靠谱自己又啥都不会不就成听它胡说八道么?    我曾用个10M带宽的运放搭了个电路,和仿真的结果也是天地差别,A点处只有几百毫伏,C点处基本就分辨不出信号,因为前面用的是TL074的FET运放,没加缓冲不知道是不是带不起这个滤波器,总感觉到两大软件不会欺我应该是自己的原因,一直没找到原因而已。

网友A(2025-02-18):
我不太理解AI的强大,过去半年里遇到很多电路问题AI给出的答案,结果正确,中间过程完全无逻辑可言,不着边际,当然平时AI做作业的同学期末考试不及格率也是比较高的
我建议还是使用专业的软件做专业的事,至少当前的AI还是达不到

网友B:
其实就是C1闹的,你去掉它,还原成标准Sallen Key滤波器,就没什么计算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