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电源连接器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因为我最近在看一款气体检测器矫正仪的电源接口也是用的这种圆形4-pin的接口,是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A(2025-02-25):
防呆和备份作用,避免和减少接触不良

网友B:
DC插没有接地端,对于设备认证不利

网友C:
第一张图的左边三种电源插头很常见.
下图圆形孔内部4个脚的电源插头, 这么多年来还真没见到过实物.

网友D:
做仪器设备的就知道。首先它导线更粗更承受更大电流。其次电源线专用,你要是你用其他通用线鬼知道你输入电压电流符不符合机器的。最后一个就是可以预留位置,我们有些机器以后升级可能需要用到2路电源可以双证双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pin可能是双正双负,或者可以用来控制信号传输

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唯一性,专用,在精密仪器上经常可以见到。

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一次同时接4根线是其他插头不具备的

谢谢

网友I:
电流可以做的更大吧?

网友J:
1、4针可以实现多电压输出 2、单电压的使用也可以并联增大电流供应能力

网友F:
4-pin可能是双正双负,或者可以用来控制信号传输

网友G:
唯一性,专用,在精密仪器上经常可以见到。

网友K:
防呆设计,防止乱插损坏;另外方便多路电源输入的设计。

网友H:
一次同时接4根线是其他插头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