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状态机的非阻塞式按键处理方案,支持单击、多击和长按功能,并具有良好移植性

楼主:
#include <stdint.h>

// 移植时需要修改的配置部分
#define KEY_PIN         PINA   // 按键所在端口
#define KEY_MASK        (1<<0) // 按键引脚掩码
#define SYS_TICK_MS     10     // 系统时基(ms)
#define DEBOUNCE_TICKS  (30/SYS_TICK_MS)   // 消抖时间
#define LONG_PRESS_TICKS (1000/SYS_TICK_MS)// 长按时间
#define MULTI_CLICK_TICKS (300/SYS_TICK_MS)// 多击间隔

// 按键事件类型
typedef enum {
    KEY_EVENT_NONE = 0,
    KEY_EVENT_CLICK,
    KEY_EVENT_DOUBLE_CLICK,
    KEY_EVENT_TRIPLE_CLICK,
    KEY_EVENT_LONG_PRESS
} KeyEvent;

// 按键状态机状态
typedef enum {
    KEY_STATE_IDLE = 0,
    KEY_STATE_DEBOUNCE,
    KEY_STATE_PRESSED,
    KEY_STATE_RELEASE,
    KEY_STATE_WAIT_MULTI
} KeyState;

// 按键控制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KeyState state;
    uint16_t counter;
    uint8_t click_cnt;
    uint8_t key_last : 1;
    uint8_t key_current : 1;
} KeyHandle;

// 全局按键句柄
static KeyHandle key = {0};

// 需要移植实现的函数
static inline uint8_t key_read(void)
{
    // 返回当前按键状态(0:释放 1:按下)
    return (KEY_PIN & KEY_MASK) ? 1 : 0;
}

// 事件回调函数(需要用户实现)
extern void key_event_handler(KeyEvent event);

// 按键处理函数(放在定时中断中调用,周期=SYS_TICK_MS)
void key_process(void)
{
    key.key_current = key_read(); // 读取当前状态

    switch(key.state){
    case KEY_STATE_IDLE:
        if(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key.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key.counter = 0;
        }
        break;

    case KEY_STATE_DEBOUNCE:
        if(++key.counter >= DEBOUNCE_TICKS){
            if(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key.state = KEY_STATE_IDLE;
            }else{
                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ED;
                key.counter = 0;
                key.click_cnt++;
            }
        }
        break;

    case KEY_STATE_PRESSED:
        if(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key.state = KEY_STATE_RELEASE;
            key.counter = 0;
        }
        else if(++key.counter >= LONG_PRESS_TICKS){
            key_event_handler(KEY_EVENT_LONG_PRESS);
            key.click_cnt = 0;
            key.state = KEY_STATE_IDLE;
        }
        break;

    case KEY_STATE_RELEASE:
        if(++key.counter >= DEBOUNCE_TICKS){
            if(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key.state = KEY_STATE_WAIT_MULTI;
                key.counter = 0;
            }else{
                key.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
        }
        break;

    case KEY_STATE_WAIT_MULTI:
        if(++key.counter >= MULTI_CLICK_TICKS){
            switch(key.click_cnt){
            case 1: key_event_handler(KEY_EVENT_CLICK); break;
            case 2: key_event_handler(KEY_EVENT_DOUBLE_CLICK); break;
            case 3: key_event_handler(KEY_EVENT_TRIPLE_CLICK); break;
            }
            key.click_cnt = 0;
            key.state = KEY_STATE_IDLE;
        }
        else if(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key.state = KEY_STATE_DEBOUNCE;
            key.counter = 0;
        }
        break;
    }

    key.key_last = key.key_current;
}
```

使用说明:

1. 移植需要修改的部分:
   - `KEY_PIN`:按键所在端口
   - `KEY_MASK`:按键引脚位掩码
   - `SYS_TICK_MS`:系统时基(ms)
   - 实现`key_read()`函数读取按键状态

2. 在系统定时中断中周期调用`key_process()`函数

3. 实现事件处理回调函数:
```c
void key_event_handler(KeyEvent event)
{
    switch(event){
    case KEY_EVENT_CLICK:
        // 处理单击事件
        break;
    case KEY_EVENT_DOUBLE_CLICK:
        // 处理双击事件
        break;
    case KEY_EVENT_TRIPLE_CLICK:
        // 处理三击事件
        break;
    case KEY_EVENT_LONG_PRESS:
        // 处理长按事件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方案特点:

1. 非阻塞式设计:所有处理在定时中断中完成,不占用主循环资源

2. 状态机实现:包含5个状态,处理各种按键场景

3. 消抖处理:通过时基计数实现非阻塞消抖

4. 事件检测:
   - 单击:快速按下释放
   - 多击:在设定时间窗口内的多次点击
   - 长按:持续按下超过阈值时间

5. 可配置参数:
   - 消抖时间(DEBOUNCE_TICKS)
   - 长按时间(LONG_PRESS_TICKS)
   - 多击间隔(MULTI_CLICK_TICKS)

6. 移植方便:
   - 仅需修改硬件相关宏定义
   - 适配不同MCU只需修改端口读取函数

注意事项:

1. 系统时基需要准确配置,建议使用定时器中断

2. 按键扫描频率建议5-20ms,根据实际需求调整

3. 长按事件会屏蔽多击事件,二者互斥

4. 多击最大次数可通过扩展click_cnt判断来增加

5. 支持多个按键时需要为每个按键创建独立的KeyHandle结构体

这个方案在STM32、51、AVR等多种平台上均有成功应用案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可移植性。实际使用中可根据需要调整时间参数和事件处理逻辑。

网友A(2025-02-28):
这个方法看起来比较简洁,能提供一个51单片机使用的案例供大家学习就更好了!

网友B:
    case KEY_STATE_DEBOUNCE:
      if (++key.counter >= DEBOUNCE_TICKS)
      {
        if (key.key_current == key.key_last)
        {
                  key.state   = KEY_STATE_PRESSED;
          key.counter = 0;
          key.click_cnt++;
        }
               else
        {
                        key.state = KEY_STATE_IDLE;
        }
      }
      break;这里应该改才对吧

网友C:
学习,学习!

001-简要

002-简要,树图

003-全部

004-补附件,思维导图的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