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编写的10个通用RGB灯效算法

楼主(2025-02-16):
以下是用C语言编写的10个通用RGB灯效算法,适用于大多数RGB LED控制场景(非硬件特定版本)。每个算法都包含可调节参数,代码设计为独立函数形式,便于集成到不同项目中:

```c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math.h>

// 颜色结构体(通用RGB格式)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 RGBColor;

// 1. 呼吸灯效果(单色)
void breathEffect(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hase, uint8_t speed, RGBColor color) {
    static uint8_t brightness = 0;
    static int8_t direction = 1;

    brightness += direction * speed;
    if(brightness >= 255 - speed) direction = -1;
    if(brightness <= speed) direction = 1;

    for(int i=0; i<numLeds; i++) {
        leds[i].r = (color.r * brightness) >> 8;
        leds[i].g = (color.g * brightness) >> 8;
        leds[i].b = (color.b * brightness) >> 8;
    }
}

// 2. 彩虹波浪效果
void rainbowWave(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hase, uint8_t speed) {
    *phase += speed;
    for(int i=0; i<numLeds; i++) {
        uint8_t hue = *phase + (i * 255 / numLeds);
        hsv2rgb(hue, 255, 255, &leds[i].r, &leds[i].g, &leds[i].b);
    }
}

// 3. 跑马灯效果(可调宽度)
void runningDot(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osition, uint8_t speed, uint8_t width, RGBColor color) {
    *position = (*position + speed) % numLeds;

    for(int i=0; i<numLeds; i++) {
        uint8_t distance = abs((int)(*position) - i);
        if(distance > width) {
            leds[i] = (RGBColor){0,0,0};
        } else {
            uint8_t intensity = 255 - (distance * 255 / width);
            leds[i].r = (color.r * intensity) >> 8;
            leds[i].g = (color.g * intensity) >> 8;
            leds[i].b = (color.b * intensity) >> 8;
        }
    }
}

// 4. 颜色渐变过渡
void colorTransition(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hase,
                    RGBColor start, RGBColor end, uint8_t step) {
    *phase = (*phase + step) % 255;

    for(int i=0; i<numLeds; i++) {
        leds[i].r = start.r + ((end.r - start.r) * *phase) / 255;
        leds[i].g = start.g + ((end.g - start.g) * *phase) / 255;
        leds[i].b = start.b + ((end.b - start.b) * *phase) / 255;
    }
}

// 5. 随机流星效果
void meteorShower(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os, uint8_t speed,
                 uint8_t tailLength, RGBColor color) {
    static uint8_t trail[64] = {0}; // 最大支持64长度拖尾

    // 移动流星位置
    *pos = (*pos + speed) % (numLeds + tailLength);

    // 生成拖尾数据
    for(int i=0; i<tailLength; i++) {
        trail[i] = (255 * (tailLength - i)) / tailLength;
    }

    // 应用效果
    for(int i=0; i<numLeds; i++) {
        int trailIndex = i - (*pos - tailLength);
        if(trailIndex >=0 && trailIndex < tailLength) {
            uint8_t intensity = trail[trailIndex];
            leds[i].r = (color.r * intensity) >> 8;
            leds[i].g = (color.g * intensity) >> 8;
            leds[i].b = (color.b * intensity) >> 8;
        } else {
            leds[i] = (RGBColor){0,0,0};
        }
    }
}

// 6. 音频频谱风格效果
void spectrumAnalyzer(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heights,
                     uint8_t decay, RGBColor color) {
    for(int i=0; i<numLeds; i++) {
        // 模拟随机输入数据(实际使用时替换为真实音频数据)
        if(rand()%20 == 0 && heights[i] < 240) heights[i] += 15;

        // 高度衰减
        if(heights[i] > decay) heights[i] -= decay;
        else heights[i] = 0;

        // 绘制柱状图
        leds[i].r = (i < heights[i]/10) ? color.r : 0;
        leds[i].g = (i < heights[i]/10) ? color.g : 0;
        leds[i].b = (i < heights[i]/10) ? color.b : 0;
    }
}

// 7. 火焰模拟效果
void fireEffect(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heat, uint8_t cooling, uint8_t sparking) {
    // 生成随机火花
    for(int i=0; i<numLeds; i++) {
        if(rand()%255 < sparking) {
            heat[i] = 255;
        }
    }

    // 热量扩散
    for(int i=numLeds-1; i>=2; i--) {
        heat[i] = (heat[i-1] + heat[i-2] + heat[i-2])/3;
    }

    // 应用颜色映射
    for(int i=0; i<numLeds; i++) {
        uint8_t temp = heat[i];
        leds[i].r = temp;
        leds[i].g = temp/3;
        leds[i].b = temp/10;

        // 冷却
        if(heat[i] >= cooling) heat[i] -= cooling;
        else heat[i] = 0;
    }
}

// 8. 双色交替扫描
void dualScan(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phase, uint8_t speed,
             RGBColor color1, RGBColor color2) {
    static uint8_t direction = 0;
    *phase += speed;

    if(*phase >= numLeds) {
        *phase = 0;
        direction = !direction;
    }

    for(int i=0; i<numLeds; i++) {
        if((direction && (i < *phase)) || (!direction && (i >= numLeds - *phase))) {
            leds[i] = color1;
        } else {
            leds[i] = color2;
        }
    }
}

// 9. 星光闪烁效果
void starTwinkle(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states, uint8_t fadeSpeed) {
    for(int i=0; i<numLeds; i++) {
        if(states[i] == 0 && rand()%1000 == 0) {
            states[i] = 255; // 随机点亮
        }

        if(states[i] > 0) {
            leds[i].r = states[i];
            leds[i].g = states[i];
            leds[i].b = states[i];

            if(states[i] > fadeSpeed) states[i] -= fadeSpeed;
            else states[i] = 0;
        } else {
            leds[i] = (RGBColor){0,0,0};
        }
    }
}

// 10. 三维立方体效果
void cubeEffect(RGBColor* leds, int numLeds, uint8_t* angle, uint8_t speed,
               RGBColor color) {
    // 假设LED排列为8x8x8立方体(需要根据实际布局修改坐标计算)
    static const uint8_t cubeSize = 8;
    *angle += speed;

    for(int x=0; x<cubeSize; x++) {
        for(int y=0; y<cubeSize; y++) {
            for(int z=0; z<cubeSize; z++) {
                int index = x + y*cubeSize + z*cubeSize*cubeSize;
                uint8_t intensity =
                    (sin8(x*32 + *angle) +
                     sin8(y*32 + *angle/2) +
                     sin8(z*32 + *angle/3)) / 3;

                leds[index].r = (color.r * intensity) >> 8;
                leds[index].g = (color.g * intensity) >> 8;
                leds[index].b = (color.b * intensity) >> 8;
            }
        }
    }
}

// HSV转RGB辅助函数(优化整数版本)
void hsv2rgb(uint8_t hue, uint8_t sat, uint8_t val,
            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
    uint8_t region, remainder;
    uint8_t p, q, t;

    if(sat == 0) {
        *r = *g = *b = val;
        return;
    }

    region = hue / 43;
    remainder = (hue - (region * 43)) * 6;

    p = (val * (255 - sat)) >> 8;
    q = (val * (255 - ((sat * remainder) >> 8))) >> 8;
    t = (val * (255 - ((sat * (255 - remainder)) >> 8))) >> 8;

    switch(region) {
        case 0:  *r = val; *g = t;    *b = p;    break;
        case 1:  *r = q;   *g = val;  *b = p;    break;
        case 2:  *r = p;   *g = val;  *b = t;    break;
        case 3:  *r = p;   *g = q;    *b = val;  break;
        case 4:  *r = t;   *g = p;    *b = val;  break;
        default: *r = val; *g = p;    *b = q;    break;
    }
}

// 正弦查表函数(0-255输入,0-255输出)
uint8_t sin8(uint8_t theta) {
    static const uint8_t sineTable[] = {
        128, 140, 152, 165, 176, 188, 199, 209, 219, 228, 236, 243, 249, 254,
        255, 254, 249, 243, 236, 228, 219, 209, 199, 188, 176, 165, 152, 140,
        128, 115, 103, 90, 79, 67, 56, 46, 36, 27, 19, 12, 6, 1, 0, 1, 6, 12,
        19, 27, 36, 46, 56, 67, 79, 90, 103, 115
    };
    return sineTable[theta % 64];
}
```

### 使用说明:
1. **数据结构**:
   - 使用`RGBColor`结构体存储颜色值
   - LED数组按顺序排列,长度由`numLeds`参数指定

2. **状态管理**:
   - 带`*phase`参数的效果需要调用者维护状态变量
   - 多LED效果(如流星、火焰)需要预先分配状态数组

3. **性能优化**:
   - 使用查表法实现三角函数(`sin8`)
   - 全部使用整数运算,避免浮点计算
   - 可调节的speed参数控制动画速度

4. **典型调用方式**:
```c
int main() {
    const int NUM_LEDS = 64;
    RGBColor leds[NUM_LEDS];

    // 状态变量
    uint8_t phase = 0;
    uint8_t meteorPos = 0;
    uint8_t fireHeat[NUM_LEDS] = {0};
    uint8_t starStates[NUM_LEDS] = {0};

    while(1) {
        // 选择要运行的效果(示例)
        fireEffect(leds, NUM_LEDS, fireHeat, 30, 100);
        // rainbowWave(leds, NUM_LEDS, &phase, 3);
        // meteorShower(leds, NUM_LEDS, &meteorPos, 2, 10, (RGBColor){255,0,0});

        // 此处插入实际硬件更新代码
        // ws2812_update(leds, NUM_LEDS);

        delay_ms(30);
    }
}
```

### 扩展建议:
1. **颜色混合**:添加颜色混合函数实现更复杂效果
2. **参数动态调整**:通过外部输入(旋钮、传感器等)实时控制参数
3. **效果组合**:使用多层混合实现组合效果
4. **内存优化**:对于资源受限系统,可减少状态变量数量
5. **时间同步**:使用定时器中断确保稳定的刷新率

这些算法经过模块化设计,可根据具体硬件平台轻松适配,适合从Arduino到嵌入式Linux系统的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A:
请问流星效果,跟落雪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各种视觉效果,都是数学问题,哈哈

网友C:
<H1>可以</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