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rduino nano来驱动LCD数码管(液晶)

楼主(2025-02-16):
如何用Arduino nano来驱动LCD数码管(液晶)

网友A:
1.所有引脚设为digitalinput
COM1脚设输出高
要显示的脚设输出低
不显示的脚设输出高
2.所有引脚设为digitalinput
COM1脚设输出低
要显示的脚设输出高
不显示的脚设输出低
3.所有引脚设为digitalinput
COM2脚设输出高
要显示的脚设输出低
不显示的脚设输出高
4.所有引脚设为digitalinput
COM2脚设输出低
要显示的脚设输出高
不显示的脚设输出低
。。。

网友B:
可以仿51用gpio直接驱动,也可使用iic转接小板,通过iic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