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拆过多功能电茶炉吗?产品型号:B15

楼主(2025-02-16):
有人拆过多功能电茶炉吗?产品型号:B15, 求里面的一个8脚IC的型号。

网友A:
这种东西如果抹了型号的话一般都是带程序的单片机确定是芯片坏了就不要考虑修了

网友B:
你拆都拆了,为啥不上些图

网友C:
你这个IC在哪部分电路中?如果在电源供电部分,就是个电源芯片;如果在控制电路部分很可能是单片机或者是运放;最好有图看看,不然没法猜。

网友D:
没品牌、没图片,只有型号这么猜?

网友E(2025-06-16):
这是个找骂的帖子:
1、拆机乐园板块是展示拆机过程的,
2、拆机乐园块板提问只能是顺带的,
3、多功能电茶炉型号:B15,貌似没有品牌的.......
总结:就是找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