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电瓶输出电路保护电路

楼主(2025-02-17):
输入是电瓶12V。输出也是DC12V,输出接头是正负触点,如果要防止下雨或者其他情况,电源正负短路,需要在电瓶的输出线接头处增加一个短路保护电路小板,请问这种12V输入12V输出的电路保护电路,有没有精简的方案?请帮忙发出来,谢谢。板子的尺寸是10*20MM,只能单面放元件

网友A:
防短路的话一个保险丝不是更简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短路的话一个保险丝不是更简单可靠

保险丝的速度不够快啊

网友B:
找个过流保护电路吧,超过设定值就断开...

网友C:
直接买个12V12V的隔离模块,在输入处做隔离。

网友D:
最精简的短路保护就是在小板上加一个保险丝,以前的摩托车都是保险管做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