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楼主(2025-02-17):
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为什么这种12V的电瓶没有带电池保护板?(感觉很危险)而多节串联的就都带了电池保护板。什么原因?这种12V电瓶如果只做短路保护,怎么做?
为什么这种12V的电瓶没有带电池保护板?(感觉很危险)而多节串联的就都带了电池保护.png

网友A:
锂电池短路有爆炸风险,铅蓄电池短路风险相比较小

网友B:
方案对比总结:
方案                                 成本                            反应速度                      是否自动恢复                               适用场景
保险丝                        低                                快(瞬间熔断)                否(需更换)                               低成本、一次性保护
断路器                        中                                中(秒级)                是(自动复位)                               汽车、电动车、UPS
MOS管电子保护                高                                快(ms级)                是                                                智能保护、储能系统
继电器过流保护                中                                慢(ms-秒级)                是(可手动/自动复位)                通用大功率应用

推荐方案:
1.低成本 & 简单应用           → 保险丝                            适用于 低成本、固定电流保护 场景,如汽车、UPS、电动车等。
2.需要重复使用 & 中等功率 → 断路器                            适合大电流(>30A)应用,如电动工具、汽车启动系统
3.智能保护 & 快速恢复       → MOS管 + 电子短路保护     适用于 需要快速保护、智能控制的场景(如储能、逆变器)。
4.机械保护 & 可复位          → 继电器 + 过流检测            适用于 中等功率设备(10A-50A)

你具体的应用场景是什么?这样可以帮你选最合适的方案!

网友C:
串联保险丝或限流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短路有爆炸风险,铅蓄电池短路风险相比较小

这个是锂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案对比总结:
方案                                 成本                            反应速度                      是否自动恢复                               适用 ...

需要第三种

网友D:
你自己看你发的图,sealed lead-acid battery,就是铅酸电池

网友D:
锂电池12v都是串联,保护板不光是要防过流,更重要的是有均衡功能,不然充一次电可能其中一节电池就坏了,铅酸电池就没有这种烦恼,而且铅酸电池危险系数比锂电池低非常多,如果你一定要防短路,就用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E:
没有12V的锂电池,如你看到标称12V应该是加了保护的的成品,自己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