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图饱和截止的条件是否成立?

楼主(2025-02-17):
这是一个单片机赋能所有I/O口驱动LED灯带的电路,这里只画了一路,当PO口输出高电位Q49饱和导通点亮LED1,当PO口输出低点位Q65饱和导通点亮LED2.在没有仿真电路的情况下请教各位大师Q65饱和导通和截止的条件是否成立?

网友A:
PO输出低电位,两个LED亮。

网友B:
有问题,Q49截止时,R3、LED1、R6给Q65的BE结提供基极电流,电流为 (5v-2v(led1)-0.7v(Q65的BE))/(0.47K+5.6K)=0.38ma,Q65导通没问题,但LED1这个时候有0.38ma电流也会亮

网友C:
楼主电路是错的,用MOS管比较容易实现构想。

网友D:
不管咋控制,LED1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是错的,用MOS管比较容易实现构想。

I/0口能驱动MOS管?很多资料说不能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I/0口能驱动MOS管?很多资料说不能够啊!

半导体技术日新月异,很多资料都是过时的。AO34xx系列属低阈值型,2.5V就能可靠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I/0口能驱动MOS管?很多资料说不能够啊!

查datasheet里面Vgs(on)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