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发射板TYPEC接口快充输入,支持PD协议,既然发射线圈输出的是Qi协议,那两...

楼主:
无线充电发射板TYPEC接口快充输入,支持PD协议,既然发射线圈输出的是Qi协议,那两者有什么关联?是否可以把输入端的TYPEC接口换成A口或者micro?这种产品用typec的的接口目的是?

网友A(2025-02-18):
PD是基于TYPE-C接口的协议,QI是基于无线充电的协议。快充协议可以支持更高的功率传输,如果换成USBA或者micro口后,因为PD协议没有覆盖USBA与MICRO口,所以无法达成协议握手(因为TYPE-C接口的引脚比USBA和MICRO口的都多,而且协议中定义了引脚用于握手信号交换),也就无法使用快充,也就和一般充电器输出的功率一样,达不到高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D是基于TYPE-C接口的协议,QI是基于无线充电的协议。快充协议可以支持更高的功率传输,如果换成USBA或者mi ...

可是这里  他输出是线圈啊  并不是typec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里  他输出是线圈啊  并不是typec啊

输入功率越大,输出到线圈的功率才能越大。如果输入不是快充协议,功率就小,那么经过线圈的功率就小,手机能够通过电磁感应在一样的时间内获得的能量越少,也就是充电慢。
现在QI协议好像最高支持10W充电。那么我们假设你设备QI协议充电最高功率为7W。如果输入没有PD协议握手,输入只有5V,1A,那输入只有5W,经过电路板损耗,实际输出到线圈的功率肯定低于5W,达不到QI协议的最高功率输出,充电慢。但如果输入经过PD协议握手,输入功率大于10W,那么经过电路板损耗后实际到达输出线圈的功率超出10W,那么达到了QI协议的最高输出功率,可以以7W输出对手机进行充电,充电就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越大,输出到线圈的功率才能越大。如果输入不是快充协议,功率就小,那么经过线圈的功率就小,手 ...

这个解答非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