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一直显示温度为0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定义 LM016L 引脚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2;
sbit EN = P2^1;
// 定义 DS18B20 引脚
sbit DQ = P1^4;
// 定义心率引脚
sbit HeartRateSensor = P3^2;
#define LCD_DATA P0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lcd_init();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DS18B20 相关函数声明
bit ds18b20_reset(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声明 str 数组为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tr[10];

// 全局变量用于心率计算
unsigned int 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prev_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0;

// 定时器 1 初始化函数,用于精确延时
void timer1_init() {
    TMOD |= 0x10;  // 定时器 1 工作在模式 1
    TR1 = 0;       // 先停止定时器 1
}

//精确的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 一个 _nop_() 指令大约 1 微秒(12MHz 晶振)
        _nop_();
        _nop_();
        _nop_();
    }
}

// 精确的毫秒延时函数,使用定时器 1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while (ms--) {
        delay_us(1000);
                          TR1=1;
    }
}

// 初始化 LCD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_command(0x38); // 设置 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lcd_command(0x0C); // 打开显示,关闭光标
    lcd_command(0x06); // 光标右移,字符不移动
    lcd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_ms(5);
}

// 发送 LCD 命令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RS = 0;
    RW = 0;
    LCD_DATA = cmd;
    EN = 1;
    _nop_();
    EN = 0;
    delay_ms(1);
}

// 发送 LCD 数据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LCD_DATA = dat;
    EN = 1;
    _nop_();
    EN = 0;
    delay_ms(1);
}

// 发送字符串到 LCD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lcd_data(*str++);
    }
}

// 显示心率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lcd_command(0x87); // 设置显示位置
    sprintf(str, "%d bpm", heart_rate);
    lcd_string(str);
}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lcd_command(0xC7); // 设置显示位置
    if (temperature == -1) {
        sprintf(str, "Err");
    } else {
        sprintf(str, "%.1f C", temperature);
    }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 修改复位函数使用精确延时
bit ds18b20_reset(void) {
    bit presence;
    DQ = 0;
    delay_us(480); // 拉低至少 480us
    DQ = 1;
    delay_us(60);  // 等待 15 - 60us
    presence = !DQ;
    delay_us(420); // 等待 480 - 960us
    return presence;
}

// 向 DS18B20 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dat & 0x01;
        delay_us(60); // 使用精确延时函数
        DQ = 1;
        dat >>= 1;
    }
}

// 从 DS18B20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1;
        _nop_();
        if (DQ) {
            dat |= (1 << i);
        }
        delay_us(60); // 使用精确延时函数
    }
    return dat;
}

// 读取 DS18B20 的温度值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low_byte, high_byte;
    int temp_value;
    float temperature;
    int retry = 3;  // 重试次数
    int reset_failure_count = 0;

    while (retry--) {
        if (ds18b20_reset()) {
            reset_failure_count++;
            continue; // 复位失败,重试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操作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750); // 等待转换完成

        low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high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temp_value = (high_byte << 8) | low_byte;
        temperature = (float)temp_value * 0.0625;

            return temperature;
        }
    }

// 外部中断 0 服务函数,用于检测心率脉冲
void External0_ISR() interrupt 0 {
    pulse_count++;
}

// 主程序
void main() {
    float temperature = 0.0;
    unsigned int time_count = 0;

    timer1_init(); // 修正拼写错误,正确调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初始化 LCD
    lcd_init();
    lcd_string("Heart: ");
    lcd_command(0xC0); // 第二行
    lcd_string("Temp: ");

    // 初始化外部中断 0
    IT0 = 1;  // 下降沿触发
    EX0 = 1;  // 使能外部中断 0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 每 1 秒计算一次心率
        delay_ms(1000);
        time_count++;
        if (time_count >= 1) {
            heart_rate = pulse_count - prev_pulse_count;
            prev_pulse_count = pulse_count;
            display_heart_rate(heart_rate);
            time_count = 0;
        }

        // 获取温度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_temp();
        display_temperature(temperature);
        delay_ms(1000);
                }
}

lcd上一直显示温度为0
求大佬解决一下,帮一下感谢

网友A(2025-02-18):
不要把delay当万精油,超过1ms慎用!

网友A:
温度读取异常主要还是时序问题,心率采样和计算也不对。给你改了,仿真无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SE 60000
// 定义 LM016L 引脚
sbit RS = P2^3;
sbit RW = P2^2;
sbit EN = P2^1;
// 定义 DS18B20 引脚
sbit DQ = P1^4;
// 定义心率引脚
sbit HeartRateSensor = P3^2;
#define LCD_DATA P0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lcd_init();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DS18B20 相关函数声明
bit ds18b20_reset(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uint  D_num;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 声明 str 数组为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tr[10];

// 全局变量用于心率计算
unsigned int 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prev_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0;
uint  temp;                   //临时变量
uint  count;//计数
float tempF;
bit   flag_S=0;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12MHz
{
        unsigned i,j;
        for(i=ms;i>0;i--)
                for(j=120;j>0;j--);
}

// 初始化 LCD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_command(0x38); // 设置 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lcd_command(0x0C); // 打开显示,关闭光标
    lcd_command(0x06); // 光标右移,字符不移动
    lcd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_ms(5);
}

// 发送 LCD 命令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RS = 0;
    RW = 0;
    LCD_DATA = cmd;
    delay_ms(1);
    EN = 1;
    _nop_();
    EN = 0;
}

// 发送 LCD 数据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LCD_DATA = dat;
    delay_ms(1);
    EN = 1;
    _nop_();
    EN = 0;
}

// 发送字符串到 LCD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lcd_data(*str++);
        }
}

// 显示心率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lcd_command(0x87); // 设置显示位置
    sprintf(str, "%d bpm ", heart_rate);
    lcd_string(str);
}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lcd_command(0xC7); // 设置显示位置
        if (temperature == -1)
        {
                sprintf(str, "Err");
        }
        else
        {
                sprintf(str, "%.1f C", temperature);
        }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
// 修改复位函数使用精确延时
bit ds18b20_reset(void)
{
    bit presence;
    DQ = 0;
    delay_us(480); // 拉低至少 480us
    DQ = 1;
    delay_us(60);  // 等待 15 - 60us
    presence = !DQ;
    delay_us(420); // 等待 480 - 960us
    return presence;
}

// 向 DS18B20 写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dat & 0x01;
        delay_us(60); // 使用精确延时函数
        DQ = 1;
        dat >>= 1;
    }
}

// 从 DS18B20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for (i = 0; i < 8; i++)
        {
        DQ = 0;
        _nop_();
        DQ = 1;
        _nop_();
        if (DQ)
                {
            dat |= (1 << i);
        }
        delay_us(60); // 使用精确延时函数
    }
    return dat;
}

// 读取 DS18B20 的温度值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unsigned char low_byte, high_byte;
    int temp_value;
    float temperature;
    int retry = 3;  // 重试次数
    int reset_failure_count = 0;

    while (retry--)
        {
        if (ds18b20_reset())
                {
            reset_failure_count++;
            continue; // 复位失败,重试
        }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操作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750); // 等待转换完成

        low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high_byte = ds18b20_read_byte();

        temp_value = (high_byte << 8) | low_byte;
        temperature = (float)temp_value * 0.0625;

        return temperature;
    }
}*/

void delay(uint t)//@12T 1us
{
        while(t--);
}

void Init_DS18b20()//18b20初始化函数
{
        DQ = 1;    //DQ复位
        delay(8);
        DQ=0;    //释放DQ
        delay(80); //DS18B20收到信号后延时
        DQ=1;   //读取DQ
        delay(3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时序
{
        u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写1,在15微秒内拉低
                delay(5);//写0,拉低60微秒
                DQ=1;
                dat>>=1;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读时序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8;i>0;i--)
        {
                DQ=0;//拉低ds18b20单总线
                dat>>=1;
                DQ=1;//15微秒内拉释放总线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void Read_Temperature()//读取温度函数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Init_DS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44);//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byte(0xCC);//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BE);//读温度寄存器
        temp=read_byte();//读取温度低8位
        temp=read_byte()<<8|temp;//读取温度高8位
        tempF=temp*0.0625;
        return tempF;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TH0 = 0xFC;
        TL0 = 0x18;
        count++;
        i++;
        if(i>=500)                                //0.5秒
        {
                i=0;
                flag_S=1;                        //0.5秒标志
        }
}
// 外部中断 0 服务函数,用于检测心率脉冲
void External0_ISR() interrupt 0
{
        TR0=0;                                        //关定时器0
        D_num=count;                        //读取定时器1ms中断计数值
        count=0;                                        //定时器1ms中断计数值清0
        TH0 = 0xFC;
        TL0 = 0x18;
        TR0=1;                                        //开定时器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float temperature = 0.0;
        unsigned int time_count = 0;
        // 初始化 LCD
        lcd_init();
        lcd_string("Heart: ");
        lcd_command(0xC0); // 第二行
        lcd_string("Temp: ");
        InitTimer0();
        // 初始化外部中断 0
        IT0 = 1;  // 下降沿触发
        EX0 = 1;  // 使能外部中断 0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IE0 = 0;         //IN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while(1)
        {
                if(flag_S)//0.5秒
                {
                        flag_S=0;
                        heart_rate = DASE/D_num;        //计算心率
                        display_heart_rate(heart_rate);
                        // 获取温度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_temp();
                        display_temperature(temperatur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