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突然全显示0,马上恢复正常,一直这样往复

楼主(2025-02-18):
数码管显示DAC电压值,一开始显示正常,但是会突然变为0,然后马上恢复正常,一直这样往复。间隔不固定,大概十几秒出现一次这样的情况。个人认为是时钟的问题,或者是DAC采集太快。不知道是否正确,想请问各位朋友的看法。
以下是工程文件
感谢各位。

网友A:
会不会是复位了?

网友B:
在T1中断中多次用了P2 = P2 & 0x1f | 0x??,应该就是影响到了I2C运行,比如模拟时P21是高的,这时进中断导致P21拉低了就会时序不对。P2 = P2 & 0x1f | 0x??中主要的问题是“=”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1中断中多次用了P2 = P2 & 0x1f | 0x??,应该就是影响到了I2C运行,比如模拟时P21是高的,这时进中断导致 ...

您好,我按照您的说法,在中断函数中减小了数码管的显示频率,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变为0的情况,受教了
  if (++Timer_2Ms == 2) {
    Timer_2Ms = 0;
    if (++Seg_Pos == 8)
      Seg_Pos = 0;
    Seg_Disp(Seg_Pos, Seg_Buf[Seg_Pos], Seg_Point[Seg_Pos]);
    Led_Disp(Seg_Pos, ucLed[Seg_Pos]);
  }

这是主要改变的代码。

楼主:
以下是修改后的工程文件。
10届省赛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的说法,在中断函数中减小了数码管的显示频率,现在基本上不会出现变为0的情况,受教了[em ...

减小显示频率治标不治本,只是概率降低了,应该还是会出现。把P2 = P2 & 0x1f | 0xa0;拆分下:P2&=0x1f;P2|=0xa0;其他语句也这样改应该就可以了。拆了写不会影响到P20、P21,合起来写是P2端口直接=后面得出的结果,会影响到P20、P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显示频率治标不治本,只是概率降低了,应该还是会出现。把P2 = P2 & 0x1f | 0xa0;拆分下:P2&=0x1f;P2 ...

您好,确实如您所说,DAC的读取频率一快,还是会出现异常。
我按照您所说的,把数码管的底层驱动改写了,现在十分稳定,DAC的读取频率快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个疑问,P2 = P2 & 0x1f | 0xa0;和P2&=0x1f;P2|=0xa0;两者结果是不一样的吗,不都是与运算优先,然后再或运算的吗?
难道是因为读取DAC数值,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两者有冲突,都修改了P2,导致结果不可预测。所有将P2 = P2 & 0x1f | 0xa0;拆分成P2&=0x1f;P2|=0xa0;相当于让它变成原子操作,防止中途被修改。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在读取DAC数值前,关闭总中断,读完之后再开中断,应该也可以。
我尝试了以上的方法,在读取DAC数值前后,关开总中断,不会再出现突然变成0的情况,但是数码管有一点闪烁。应该可以说明是读取DAC数值函数和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两者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如您所说,DAC的读取频率一快,还是会出现异常。
我按照您所说的,把数码管的底层驱动改写了 ...

P2 = P2 & 0x1f | 0xa0;和P2&=0x1f;P2|=0xa0;两者结果不一样哦。个人理解:P2 = P2 & 0x1f | 0xa0;P2先与再或后得出来的值然后再把这个值赋予P2.而 P2 &= 0x1f;P2|=0xa0;是P2与0x1f,再P2或0xa0,除了第一步一样其他都不一样。要是用的模拟串口你这样写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I2C有个应答信号,第三步直接=了就会出现这问题,因为进中断时你不能保证I2C的引脚是不是被外部器件拉低了(应答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确实如您所说,DAC的读取频率一快,还是会出现异常。
我按照您所说的,把数码管的底层驱动改写了 ...

建议增加一个临时变量。
void Seg_Disp(unsigned char wela, unsigned char dula, unsigned char point)
{
        // 手动消抖
        unsigned char i;
        P0 = 0xff;
        i = P2 & 0x1f;
        P2 = i | 0xe0;
        P0 = seg_wela[wela];
        // P2 = i | 0xc0;
        P2 = i;
        P0 = seg_dula[dula];
        if (point)
                P0 &= 0x7f; // 0111 1111打开小数点
        // P2 = i | 0xe0;
        P2 = i;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增加一个临时变量。

加临时变量没什么区别,这问题原因是进中断时不能确定SDA的电平,SCL是单片机控制的还能确定。&上SDA的值就可能出错,所以不能P2=;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检测端,出现了问题,先去看检测端是否出问题,然后再去看你说的这些地方,逐一排查,应该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