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高精度1.3吋OLED万年历

楼主:
看到论坛里大家对万年历的热情有增无减,我也心潮澎湃制作了一款极简高精度1.3吋OLED万年历,在这里献丑分享给各位坛友。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该万年历特点和注意事项如下:
1、万年历显示屏采用1.3吋OLED,SSD1306芯片,4针接口的排列顺序必须是GND、VCC、SCL、SDA,否则就要修改PCB板。
2、单片机采用8个引脚的STC8G1K08或STC8G1K08A,选用该芯片的原因是价格便宜,5毛钱左右,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8脚8K单片机,但注意存储容量必须≥8K。
3、时钟芯片采用16脚DS3231SN,请注意芯片后缀,该芯工作在0°C to +40°C 时精度为±2ppm, -40°C to +85°C时的精度为 ±3.5ppm ,其它后缀和8脚芯片精度都比这个差。
3、电源采用USB 供电,采用简易型2脚TYPE-C母座,购买时注意各引脚之间相对尺寸,附件PCB板使用的母座详细尺寸见附件内图纸。母座建议选择15mm左右加长版,否则极易造成焊接后电路板无法得电故障。我就是因为买了6mm的普通母座(当然,也有可能我买到了劣质母座)导致5块PCB板报废。
4、根据STC8G1K08手册,除P3.0和P3.1外,其余所有I/O口上电后的状态均为高阻输入状态,用户在使用I/O口时必须先设置成标准I/O 口模式,使能I/O口内部4K上拉电阻。
5、程序采用本论坛现成文件,出于知识产权和对原作者的尊重,附件压缩包只提供hex文件,不包含原始程序,需要的坛友可自行到原作者页面下载,链接如下: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510-1.html在这里对原作者uid:140489表示感谢。
详细注意事项详见附件。

网友A(2025-02-19):
程序下载连接

网友B:
这个版本确实比较简洁,不错,楼主厉害!!

网友C:
牛逼,作为小白智能膜拜啊

网友A:
极简高精度1.3吋OLED万年历制作时购买元器件信息和价格如下:
1、电路板0元,在嘉立创薅羊毛打板,每月2张免费券,每张券可打5块电路板;
2、1.3吋OLED显示屏12元,采用SSD1306驱动,如采购SH1106驱动能便宜2-3元,但驱动程序要稍微改动;
3、双螺母铜柱M3*12+4,2.6元(10只),实际用M3*10+4更合适;
4、高精度时钟芯片DS3231SN3.6元;
5、STC8G1K08-SOP8单片机0.57元;
6、0603-100N贴片电容3元(100只);
7、贴片16V10uf电解电容2元(20只);
8、贴片3*4*2mm-2脚轻触开关1.6元(20只);
9、4P单排母*2.54mm显示屏兼程序烧写插座3.13元(20只);
10、CR2023纽扣电池座2.45元(10只);
11、CR2023纽扣电池6元(5只);
12、2P直插直边高15.1mmTYPE-C,USB母座0.18元。

为了使大家在不购买元器件情况下感受该万年历的魅力,特制作了仿真图
为了使大家在不消耗黑币情况下感受该万年历的魅力,我将仿真图放在了网盘,有效期30天,有兴趣的拿走不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td0jtiALawwdsC6h771jA?pwd=m7wt 提取码: m7wt(自动填写)。

网友A(2025-03-21):
新作品展示1、网购中国邮政自行车,附带一个邮政挎包和打气筒,组装完成,可以带小孩一起做手工。
2、挎包为两片式结构,拆开后盖中心螺丝后分解。
3、在前面板开孔,热熔胶固定0.96吋OLED屏幕,后盖本身有长条孔,用热熔胶固定2.54间距4P排母,朝向外面。
4、将OLED屏幕和4P排母用导线焊接后热熔胶固定前后盖,组成一个显示模块。
5、用4P*2.54间距加长排针连接屏幕总成,用热熔胶固定在自行车行李架下面,排针朝外,刚好露出全部排针。
6、将主板和排针插接。

网友D(2025-04-27):
我记得好像用这个固件弄过一个,秒跳的很难受…

网友E:
不能网络对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能网络对时?

我主页另外一个主题可以网络授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用这个固件弄过一个,秒跳的很难受…

可以在程序里禁用跳秒,启用时和分钟之间的冒号闪烁。

网友D:
用0.96寸的OLED的话显示坐标还需要更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0.96寸的OLED的话显示坐标还需要更改吗?

只要是I2C通讯4线屏幕,SSD1306驱的都不用改程序。

网友F:
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G:
小是够小的了,不知静态下电流有多大?还是觉得用DHT模块把温湿度都显示上才完全。

网友H:
不错哦,感谢分享。
我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A:
坛友们,万年历上新支架啦,采用网购70*105mm亚克力强磁台签。2块多一个,打上4个沉头孔,放一张开窗风景画就行,风景画随时可替换。
价格便宜,简单易行。

网友I:
高级货啊!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J(2025-05-29):
楼主你好!这个屏可以用大的屏吗?我想用4吋的。仿真文件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这个屏可以用大的屏吗?我想用4吋的。仿真文件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仿真和HEX都在附件中。

1.3吋OLED STC8G1K08-8PIN DS3231SN万年历仿真和hex.rar

网友K:
oled 不适合做长时间显示,会烧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K:
oled 不适合做长时间显示,会烧屏

感觉还行吧,这个万年历我用STC89C52核心板+杜邦线用了一年多,今年2月初设计了以上电路板。到目前为止大约前后有一年半时间了,感觉OLED屏显示效果基本上没太大变化。也可能和我在程序里将亮度降低了有关系,感觉亮度最大的时候有些刺眼。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HEX都在附件中。

万分感谢楼主

网友J:
打开你给的仿真文件,弹出“proteus8.17及以上的版本才能显示OLED显示屏”我安装的软件是8.7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安装的是假8.7的?还是软件元件里面因为没有这个OLED器件,所以显示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打开你给的仿真文件,弹出“proteus8.17及以上的版本才能显示OLED显示屏”我安装的软件是8.7的,这是怎么回 ...

坛友好,仿真文件是8.17版本生成的,是8.17,不是8.1.7,8.17>8.7>8.1.7哦。
我开始学习仿真的时候安装的是8.17版本,后来得到一个8.6版本,也是以为8.6>8.17,后来才发现不对。
哈哈,缘分啊!
请下载8.17版本重新安装即可。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proteus 8.17.rar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_O8w7B3hz_6rEW3mmm-k-w?pwd=51he 提取码: 51he

只分享7天哦!
只分享7天哦!
只分享7天哦!
声明:
此软件“仅限学习交流,不能用于商业用途”,
如用于商业用途,请到官方购买正版软件,追究法律责任与本人无关,下载之后请在24小时之内删除安装包,谢谢配合!

网友L(2025-07-04):
不错,试试,如果能提供原程序更好,可根据各自现有材料进行适应性修改。

网友L:
P30  P31口被占用为I2C通信,会影响以后再从新下载程序吗?

网友A(2025-08-15):
引用 网友L:
P30  P31口被占用为I2C通信,会影响以后再从新下载程序吗?

已经制作了几十个了,不影响下载程序,既是OLED通讯口,也是时钟模块通讯口,更是下载口,所以才叫极简。

网友M(2025-11-04):
引用 网友A:
坛友们,万年历上新支架啦,采用网购70*105mm亚克力强磁台签。2块多一个,打上4个沉头孔,放一张开窗风景画 ...

能享受人生啊

网友N:
这个屏多少钱啊,羡慕,我只有彩色OLED的屏

网友:
这个屏多少钱啊,羡慕,我只有彩色OLED的屏

SSD1306芯片约12元,SH1106芯片约9元,性能和显示效果都一样。

网友O:
OLED  mini  199*200

sca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