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软件

楼主(2025-02-19):
各位有没有好用的仿真软件?

网友A:
看你要仿真什么东西。
简单电路仿真proteus和multisim都可以。这两个软件也是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
如果电路仿真想得到电路参数,那multisim更专业一点,还有一个PSPICE上手难度也还好,在模电仿真方面做得较好
单片机方面两个都没有支持最新芯片,你想仿真的芯片看一下软件内的有没有仿真模型,有的话仿真没有大问题
如果是关系到电路设计的仿真,那可以用LTspice,这个是免费的,个人感觉不是很容易上手。
当然如果是PCB仿真,可以直接在altium或者cadence里面仿真,这两个上手可不简单。
还有一个基于MATLAB的simulink,这个仿真相对就难上手了,没有一定的编程基础也玩不转,它是基于电路模块的仿真,可以仿真信号完整性等等

网友B:
Proteus 8 Professional;
Multisim

网友C:
德州的Tina-TI,基于 SPICE ,小巧又好用,平时电路仿真的好帮手,完全免费

网友D:
电路仿真proteus,首推教程很多,而且初学的时候很多坑都有人踩过所有会更加的简单

网友E:
LTSPISE,开源免费,小巧,好用,官网在线教程很多,值得拥有。

网友F:
就用proteus吧,网上很多视频教程,方便学习。

网友G:
proteus吧感觉这个比较好学,然后里面自带的元器件库比较全,也可以进行PCB板的设计。

网友G:
altium也可以,但是需要大部分元器件库自己导入,但是仿真好像不是很OK,主要是用于PCB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