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可以并联吗

楼主(2025-02-19):
电路要求2A的保险丝,可以用两个1A的并联吗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OK,没问题,最好避免快融保险丝与慢熔保险丝并联

网友D:
百度AI、豆包、DeepSeek齐声回答:不建议,因为不安全!

很奇怪的是,为什以你的想法总是跟别人的不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百度AI、豆包、DeepSeek齐声回答:不建议,因为不安全!

很奇怪的是,为什以你的想法总是跟别人的不是同 ...

因为新买的要花钱

网友F:
你直接用2A的不行吗?没有2A的保险丝吗?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G:
不可以,因为在这里1+1不等于2

网友H:
肯定不可以,涉及到fuse内阻偏差,均流问题

网友I:
在一般情况下,保险丝不建议并联使用,并联之后不好找故障

网友J:
当然不行了,每个保险丝的内阻,融化时间都不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K:
保险管不行,保险丝可以拧在一起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当然不行了,每个保险丝的内阻,融化时间都不一样,起不到保护作用。

起不到保护作用 ? 是2个1A的保险并后能承受超过2A ?

网友L:
可以应急,但不推荐,因为不省钱也不省事,手上已有的除外

网友M:
假设100个1A的保险丝并联当100A用,最后几个被烧断的时候都能炸飞。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起不到保护作用 ? 是2个1A的保险并后能承受超过2A ?

大概率是小于2A的,其中一个可能内阻稍小,会分走较多电流,提前烧掉,瞬间所有电流都经过另外一个,也是瞬间烧掉的。

网友O:
你觉得这样安全吗?

网友P: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Q:
两个1A 的可以并联,但不一定能达到2A 的效果我觉得,因为电阻越并越小,而且阻值受温度影响,并联电阻减小还不是线性的,所以电流变化也不是线性的,所以建议你先去计算一下再去考虑是否串联。

网友R:
玩玩可以,做产品出问题厂家不理你,客户/老板骂你

网友S:
要求不高可以用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D:
百度AI、豆包、DeepSeek齐声回答:不建议,因为不安全!

很奇怪的是,为什以你的想法总是跟别人的不是同 ...

理论上可以,实际就是不行,总有一个先断,然后另一个马上也断

网友U: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因为在这里1+1不等于2

此乃正解!

网友U:
你是个人才!

网友V:
为什么要并联?如果两个,同样电流电压的保险丝并联,当过流时,其中上支烧了,另一支却来不及烧,岂不是继续损坏电路 元件 ?

网友W:
引用 网友N:
大概率是小于2A的,其中一个可能内阻稍小,会分走较多电流,提前烧掉,瞬间所有电流都经过另外一个,也是 ...

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参考单股铜线与多股铜线载流量,相同平方数,多股载流量大于单股。原因除了交流电的趋肤效应,还有就是散热问题。多股线表面积更大散热快,单股散热慢。

网友X:
不建议并联

网友Y:
不建议,因为一旦其中一根保险丝熔断,剩下的那根1A保险丝就需要承受全部电流,很可能会迅速熔断,这样就无法实现稳定地通过2A电流的目的,并且熔断的时间点也难以准确预测,可能会对电路的保护作用大打折扣。

网友Z(2025-03-21):
不推荐用两个 1A 保险丝并联替代 2A 保险丝。在熔断特性上,受制造工艺影响,两个 1A 保险丝不会同时熔断,一个熔断后另一个会因过载而熔断,导致电路提前切断,影响设备运行。分断能力方面,两个 1A 保险丝并联后的分断能力不等同于 2A 保险丝,在大电流故障时,1A 保险丝分断能力不足,可能引发安全风险。此外,并联保险丝增多会降低可靠性,其中一个出现接触不良等故障,就会影响整体保护功能。若要临时应急使用两个 1A 保险丝并联,事后需尽快更换为标准 2A 保险丝。

网友AA:
不好,两保险丝参数不一定一样,会有一个先垄断。很难做到平衡。

网友AB:
不建议因为不安全万一烧断就不是并几根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