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diy 直接替代A1321发热芯恒温焊台

楼主(2025-02-20):
       直接替代A1321 发热芯恒温焊台。线性度比较差,每个点温度可以自己去校正。大部分资料都是网上找的。水平有限,给有兴趣的朋友去改进。也可以直接改自己手上的旧款模拟恒温烙铁。实际打板验证过。温度算法个人水品有限。有待改进。

贴片图

贴片图

实物图

实物图

源码

原理图

发热芯曲线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给几点建议1,单片机换成STC8H8K64U系列,ADC有12位,内部参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片上资源要多一点,程序写起来也方便STC15W系列我用过一次就不想再用了
2,温度控制一般都是用PID控制,不知道是我没认真看还是你没有用到PID
3,这种电路形式,没有必要用光耦,意义不大,还不如用MOS管
4,5V供电直接用7805,加个散热器就好了,ADC稳定性要比用DC-DC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给几点建议1,单片机换成STC8H8K64U系列,ADC有12位,内部参考电压是相对固定的,片上资源要多一 ...

非常感谢前辈的提点。
1 用15W单片是刚好手上有类似的AD检测案例,性能是差些。
2 温度PID 算法的确优化的方式,以前没有用过。后续研究优化,现在只是用了AD检测加上简单软件滤波。
3  光耦个人感觉还是可以使用的。双向晶闸管配光耦控制交流电流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选择。用MOS管控制发热
    芯开关,个人认为类似固态继电器的接法。应该可以实现。
4  5v供电用7805,有考虑过这个方案。主要电路压差太大,实际输入大于30V,7805规格书的输入电压极限值
    35V.余量有点小。或许实际用7805也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指点
1  因为手上有STC15W的类似案例。所以直接使用了。性能勉强够用。
2  温度PID算法的确优化专业,继续学习改进。现在只是做了AD检测和简单软件滤波处理。
3  光耦配合晶闸管是比较稳定可靠的做法,用双向MOS直接控制交流电流应该可以实现的。
4  5V供电用7805之前的确有考虑过,电源实际直流电压大于30V,7805规格书输入极限电压35V,余量比较小,
    没有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的提点。
1 用15W单片是刚好手上有类似的AD检测案例,性能是差些。
2 温度PID 算法的确优 ...

DC-DC后面也是可以加上7805的,可以先降压到7-8V,然后再经过7805给单片机供电,当然,这是优化作用,并不是绝对需要的
MOS管是用整流后的直流电控制的,可控硅控制是要加一个过零检测的,如果没有过零检测,可控硅控制精度不太好
正确的是加一个过零检测,然后再通过导通角来控制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