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LED数码管驱动芯片直接是RS485接口的?

楼主(2025-02-20):
单片机驱动LED数码管时,如果连线较长,容易受干扰或者容易损坏单片机IO口。有没有这种LED数码管驱动芯片:它自带RS485接口,单片机那边加一个485芯片,差分传送数据,可实现长距离连接?

楼主:
找到一个,TM1652,不过这个只能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并显示,是UART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TM1652,不过这个只能接收来自单片机的数据并显示,是UART协议。

直接是RS485接口的LED数码管驱动芯片估计没有,用tm1652+max485实现吧。

网友B:
有这样的芯片,例如 MAX7219 + RS485 转换芯片(如 MAX485)组合使用,或者HT1621 + RS485,但它们本身不带 RS485 接口。要实现 RS485 远距离驱动 LED 数码管,可使用 RS485 转串行 SPI/I2C 方案,比如 RS485(MAX485)+ TM1637/TM1640/MAX7219,或者直接选用支持 RS485 的 LED 控制模块(如某些工业 LED 显示驱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