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充电器外部电源是USB适配器还是USB数据线?

楼主(2025-02-21):
用到一个锂电池充电管理IC,这个IC外部供电可以使用5V/1A的USB适配器,也可以使用USB数据线插在电脑上供电。

这个IC提供了一个引脚来识别外部是USB适配器还是USB数据线在供电,需要给这个引脚一个高或低电平来告诉IC插入的是什么充电器。

我看了下这个IC的官方Demo板上,他是做了一个手动开关去配置的,我不可能去搞一个手动开关,我需要一个自动识别的电路,当充电器插入后可以自动识别插入的是什么类型的充电器。

我问了下DeepSeek, 它给我的方案是用USB的D+/D-数据线来判断,因为适配器通常没有这个差分线,而USB数据线有。

求教各位是否还有更常用稳定的识别方法?

网友A:
锂电池管理芯片可以通过D+/D-数据线来识别,5V/2.1A,5V1A,或者快充之类的,但这并不能识别,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区分数据线还是适配器
简单来说就是锂电芯片握手成功与否
1,握手成功,就说明:数据线是有D+/D-线,而且,充电头是有协议的(先不管是什么协议,总之能通讯)
2,握手不成功,原因会有几个:
一个是充电头没有协议,数据线有没有D+/D-线都不重要,都是不能通讯
二个是充电头有协议,但数据线没有D+/D-线,同样也是不通讯的
这样看来,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别信DeepSeek,USB适配器有快充功能的多了去了,你去马家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加一个带usb的mcu,去识别有无usb信号,但是太浪费了,不现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带usb的mcu,去识别有无usb信号,但是太浪费了,不现实

问题是,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数据线只有两根充电线的正负极时,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数据线只有两根充电线的正负极时,就不能识别了

只有两根线,没有信号线,还有识别的必要吗

网友D:
USB底层协议有一个中断,没有信号是不会触发该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