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模块供电干扰问题

楼主(2025-02-21):
电池供电,测量心电信号正常,充电时,信号有干扰。想通过单片机,在检测心电时,单片机断开电源正极还是负极,还是都断开。
控制方式,MOS,继电器,光耦,哪个隔离效果好

网友A:
为了安全最好都断开。

网友B:
可能是充电器滤波、串扰、阻抗匹配有问题,具体提供原理图与pcb图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