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供5V充不了电,机器不亮灯,是哪里的问题?受电设备是5V2.4A的已经确定了,这...

楼主(2025-02-22):
直接供5V充不了电,机器不亮灯,是哪里的问题?受电设备是5V2.4A的已经确定了,这是APPLE的协议?是不是要在数据正负和CC脚设置电压才能进入充电状态?现在不是快充不快充的问题,是直接正负极供电的话压根不进入充电的状态,受电设备充电灯都不亮。。

网友A:
用万用表或USB测试仪检测下消耗了多大电流

网友B:
看不出什么用电设备?

网友C:
自己手搓简易充电线的话,受电设备如果是Type-C 接口结构的话,CC脚必须接个56K电阻上拉到+5V,  受电设备才能进入充电模式。
如果,供电能力有1.5A 以上,CC脚应当用22K电阻上拉到 +5V(同时TX,RX 应该短接)。
如果,供电能力有3A 以上,CC脚应当用10K电阻上拉到 +5V (但,TX,RX 需要和受电设备交互握手信号,如果做到了这一步,CC脚也应当IC控制,而不是直接上拉。)。
即,如果你没有充电IC,自己也没有用单片机做一个可以握手的简单程序的话,手搓充电器最多可以进行1.5A的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搓简易充电线的话,受电设备如果是Type-C 接口结构的话,CC脚必须接个56K电阻上拉到+5V,  受电设备 ...

感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