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友们谁知道怎么用keil5弄出hex文件啊

楼主:
我第一次编程,不知道怎么用,有那个大佬知道怎么弄

网友A(2025-02-24):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Output->Create HEX Files的前面打上钩就行了,如果你不懂编程就有点麻凡了,得慢慢学了

网友B:
项目->目标选项->选项卡选择输出->把创建HEX文件打上勾->点击OK返回,正常编译程序,程序无错误的话就会自动生成HEX了.

网友C:
点击魔术棒>Output>Create HEX File>OK>rebuilt

网友D:
先看看keil5新建工程文件的视频教程

网友E:
看图按步骤

网友F:
已经有坛友给出了 Keil V5 生成 Hex 文件的设置方法步骤了,我这里补充一下“如何利用 Keil V5 生成.bin文件”的操作方法,备用:
如何利用Keil生成.bi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