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 烧录hex文件问题

楼主:
查看数: 1052 | 评论数: 7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25-2-24 13:46

正文摘要:

这几天遇到了一个问题: 同样的一份hex文件,在keil(j-link)里烧录,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通过J-flash反读出来的hex文件,会比原来的hex文件多出一段数据  比如:原来的hex在0x08049444的地址已经结束 ...

网友A(2025-03-08):
读flash的软件又不知道哪里结束当然把全部内容读出来了。

网友B:
以下内容由 DeepSeek R1 生成根据你提供的批处理脚本和现象分析,问题的核心在于 srec_cat工具对HEX文件的裁剪逻辑不完整,导致未勾选批处理时HEX文件中残留了编译器生成的填充数据,而勾选批处理时意外截断了这些数据。以下是详细分析和解决方案:

问题根源
  • 编译器填充行为  Keil编译器在生成HEX文件时,默认会根据Flash扇区大小(如STM32F407的16KB/128KB)对代码段进行填充,填充内容通常为0xFF或未定义值。这些填充数据在MAP文件中不会显示,但实际会存在于HEX文件中。
  • 批处理脚本的裁剪缺陷  你的批处理脚本通过srec_cat裁剪HEX文件时,仅保留了0x08020000到CRC_ADDR之间的数据,忽略了CRC_ADDR之后可能存在的填充数据。这导致:

    • 勾选批处理:生成的HEX文件仅包含有效代码和CRC,裁剪掉了填充数据。
    • 未勾选批处理:HEX文件保留编译器生成的填充数据,J-Flash反读时读取整个扇区,包含这些残留值。

  • Flash擦除差异  Keil烧录时可能仅擦除代码占用的扇区,而J-Flash默认擦除整个扇区,导致未初始化区域被填充为随机值(如0x00),覆盖了中断向量表或其他关键数据。

解决方案
修改批处理脚本,确保在计算CRC后,保留原HEX文件中CRC_ADDR之后的所有填充数据。以下是修正后的脚本关键步骤:
1. 修改srec_cat命令
将第二个srec_cat命令改为合并三部分数据:
  • 原HEX的CRC地址前部分 (0x08020000到CRC_ADDR)
  • 新生成的CRC部分 (CRC_ADDR到CRC_ADDR_END)
  • 原HEX的CRC地址后部分 (CRC_ADDR_END到Flash末尾)

REM 合并三部分:原HEX的CRC前部分 + 新CRC部分 + 原HEX的CRC后部分
CRC_BIN\srec_cat.exe ^
   1.hex -intel -crop %CRCA_START_ADDR% %CRC_ADDR% ^
   BRMU\BRMU_checked.hex -intel -crop %CRC_ADDR% %CRC_ADDR_END% ^
   1.hex -intel -crop %CRC_ADDR_END% 0x08080000 ^
   -o 1.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0x102. 添加Flash范围参数
明确指定Flash的完整地址范围(如0x08000000到0x08080000),确保填充未使用的区域为0xFF:
REM 生成临时CRC文件时填充未使用区域
CRC_BIN\srec_cat.exe ^
   1.hex -intel ^
   -crop %CRCA_START_ADDR% %CRC_ADDR% ^
   -fill 0xFF %CRCA_START_ADDR% 0x08080000 ^
   -stm32-l-e %CRC_ADDR% ^
   -o BRMU\BRMU_checked.hex -intel

完整修正脚本 @echo off
ECHO Computing CRC
ECHO -------------------------------------

SET MAP_FILE=1.map
SET TMP_FILE=crc_temp.txt

REM 提取CRC地址
FINDSTR /R /C:"^  *CHECKSUM" %MAP_FILE% > %TMP_FILE%
SET /p crc_search=<%TMP_FILE%
DEL %TMP_FILE%

FOR /F "tokens=1 delims=(" %%a IN ("%crc_search%") DO SET crc_search=%%a
SET crc_search=%crc_search:CHECKSUM=%
FOR /F "tokens=1 delims= " %%a IN ("%crc_search%") DO SET CRC_ADDR=%%a
SET /a CRC_ADDR_END=%CRC_ADDR% + 4

SET CRCA_START_ADDR=0x08020000

REM 生成包含CRC的临时文件,并填充未使用区域为0xFF
CRC_BIN\srec_cat.exe ^
   1.hex -intel ^
   -crop %CRCA_START_ADDR% %CRC_ADDR% ^
   -fill 0xFF %CRCA_START_ADDR% 0x08080000 ^
   -stm32-l-e %CRC_ADDR% ^
   -o BRMU\BRMU_checked.hex -intel

REM 合并原HEX的CRC前部分、新CRC部分、原HEX的CRC后部分
CRC_BIN\srec_cat.exe ^
   1.hex -intel -crop %CRCA_START_ADDR% %CRC_ADDR% ^
   BRMU\BRMU_checked.hex -intel -crop %CRC_ADDR% %CRC_ADDR_END% ^
   1.hex -intel -crop %CRC_ADDR_END% 0x08080000 ^
   -o 1.hex -intel -output_Block_Size 0x10

REM 清理临时文件
DEL BRMU\BRMU_checked.hex

ECHO -------------------------------------

关键改进点
  • 保留填充数据  通过-crop %CRC_ADDR_END% 0x08080000显式保留原HEX文件中CRC地址后的所有数据,避免截断编译器生成的填充。
  • 统一填充值  使用-fill 0xFF ...确保未使用的Flash区域被初始化为0xFF,避免J-Flash读取到随机值。
  • 完整Flash覆盖  指定Flash的完整地址范围(0x08080000为STM32F407VGT6的Flash末尾地址),确保操作覆盖整个空间。

验证方法
  • HEX文件对比  使用二进制工具(如HexCompare)对比Keil生成的原始HEX和批处理后的HEX,确认CRC地址后的数据是否一致。
  • Flash内容检查  在Keil调试模式下,通过Memory窗口查看CRC_ADDR之后的Flash内容,确认是否为0xFF或有效数据。
  • J-Flash烧录测试  使用修正后的HEX文件通过J-Flash烧录,验证App是否能正常启动。

通过上述修正,批处理脚本将正确保留编译器生成的填充数据,同时确保CRC校验码的完整性,解决J-Flash反读多余数据导致程序无法运行的问题。

网友C:
有未知格式,建议该换方案

网友D:
1、keil生成的HEX文件可能仅包含有效代码段,而J-Flash反读时会以Flash扇区为单位读取,导致未使用的扇区尾部数据被包含进来,例如,STM32F407的Flash扇区大小为16KB或128KB,若原HEX文件结束地址在扇区中间,反读时会读取整个扇区,包含未写入的随机残留数据;
2、keil烧录时可能采用仅擦除代码占用的扇区,且不处理后续未使用的区域。J-Flash默认可能擦除整个扇区,导致未初始化的Flash区域被填充为随机值
3、在Boot+App架构中,App的中断向量表需要重映射到其起始地址,若反读的HEX文件在App区域后包含额外数据,可能导致中断向量表被覆盖或偏移错误,使得App无法响应中断

验证与解决
1、使用J-Link配合J-Flash的Memory Read功能,直接读取Flash中App区域的原始数据,与Keil生成的HEX文件逐字节对比,定位异常数据点
2、Keil调试模式下,单步执行App的启动代码(如Reset_Handler),确认栈指针(SP)和中断向量表地址(VTOR)是否正确加载。若SP指向无效地址,程序会立即崩溃
3、使用二进制工具(如HexView)对比Keil生成的HEX和J-Flash反读的HEX,确认多余数据的地址范围。手动裁剪反读的HEX文件,仅保留原HEX的有效地址段